牵引挤压轮的变形量控制

楼主(2025-07-09):
如图,牵引轮1和2之间要走膜纸的电机带动牵引轮1转动,通过齿轮传动带动牵引轮2也跟着转动,气缸4推动滑块3移动进而带动轮2往前移动紧紧压住轮1从而带动物料
   比如轮子直径100,齿轮选模数250齿的,其实轮子压紧量就是齿轮的一点间隙。 正常两个齿轮中心距是100,两个轮子间距为0,无变形,无法带动膜纸移动。 气缸推动一个齿轮移动,二者的中心距缩小,从而牵引轮压紧
  我这里无法控制的是 气缸移动后两个齿轮的中心距
  比如我想让两个齿轮的中心距更改为98?95?90?齿轮的间隙也没有那么大天,..估计中心距调不了多少
 1.模数为2,50齿的两个齿轮这样用气缸压,最终中心距能达到多少?
2.要想大幅度比如调节中心距尺寸为95. 是不是需要变位齿轮了?
3.气缸这样牢牢的压住齿轮,运行时齿轮磨损更大吧?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标准中心距100了
4.上述两个标准齿轮如果中心距调整为102,会不会出现跳齿,齿轮啮合时,前一对齿脱离啮合,后一对齿还未进入啮合状态?

网友:
为什么不一个固定,另外一个手调锁定呢?

网友:
这种走膜的辊我基本上看到的都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两者之间没有关联,靠弹簧或气缸压紧,除非你这是啥泡棉类?你这机构有点特殊的,我看到的都是满辊,你这两个轮子压两边,这膜能走顺吗

网友:
调整中心距,而且还这么大,自然需要变位,按照最小还是最大中心距设计变位你自己考虑
齿轮能否跳齿,计算重合度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齿轮传动看明白,再来讨论问题。
标准齿轮的标准中心距就是不许改变的,就是实际中心距必须与标准中心距完全一致。
你牵引轮如何变形与标准齿轮的标准中心距没任何关系,标准中心距必须得到保证。

网友:
你这不是这个机构,它是有一个典型结构的,可调隙的

大概的样子,左右怎么压齿轮组机构都保证传动

网友:
调间隙这么大,可以加介轮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