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

楼主(2025-07-09):
模数远2,50齿的一对齿轮,中心距为100属于标准中心距
  齿轮基圆直径100齿顶圆104,齿根圆95
   假如把中心距调整为102如何?103如何?104那就不传动了,齿顶圆都碰不到了?
  再说中心距往小调,99?98?  最小中心距能调到多少? 不变位齿轮。

网友:
???不变位,怎么调,你调小,齿轮不就互相磨了嘛?

网友:
你那个问题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办法
不调齿轮啊,另外一对改被动

网友:
你搞笑吧 不变位你调小不就干涉了,调大了重合度不就没了

网友:
更改中心距,重新设计从动齿轮,定制非标齿轮

网友:
有的概念是错误的哈,怎么100成了基圆直径了,严谨点

网友:
哥们,学过机械原理和齿轮传动吗,怎么一副文盲的表情。

网友(点评):
很多人可能没学过

网友(点评):
尤其是机械原理,可能很多人没学过。齿轮传动肯定是学过的

网友(点评):
教材不同,知识点差别比较大。我当年看过我们的教材和专科的教材的差别,差别很大,开设课程数量不同,内容差别很大的。比如,专科没有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公差配合,代之以一门课,机械基础,而且内容也少

网友:
中心距变化的齿轮传动方案,还有不少别的办法。找齿轮传动的教材看看,听别人说了不香

网友:
你这不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大家可以集中讨论。基础知识内容太多了

网友:
你这不就是变位齿轮设计吗,调整好变位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钟表齿轮有调整中心距的操作,,,,,

网友:
调整中心距,不变位齿轮,只有模数齿数调整

网友:
你这是对齿轮一点都不了解啊。。。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调中心距呢?中心距一变动,齿轮也会相应变动的,变小齿隙变小乃至干涉,变大重合度不够等,各种问题都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调中心距呢?中心距一变动,齿轮也会相应变动的,变小齿隙变小乃至干涉,变大重合度不够等,各种 ...

他有个图——牵引挤压轮的变形量控制
http://www.cmiw.cn/thread-1082695-1-1.html

想达到目的

网友:
你去 看看 机械设计手册,齿轮这一节,对于中心距的变化,叫角変位。还有就是这都是有标准的,非标设计,再非标也要遵循底层原理。不要自己在那里想当然,去看看机械原理。看看齿轮是怎么啮合的,你问的问题就会得到答案

网友:
100是分度圆,不是基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