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0ZZ如果外圈上下都被外壳定位了,还需要垫片预紧么

楼主(2025-07-09):
6810ZZ如果外圈上下都被外壳定位了,还需要垫片预紧么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定位和预紧是两码事

网友:
确实是个机械小白

网友:
深沟球轴承很少预紧使用吧,预紧的话一般就上角接触轴承好像

网友(点评):
一般有预紧会更好些。但是很多轻载的地方由于结构的原因没有预紧

楼主:
是行星减速器的行星盘的上轴承,外圈用齿圈和上盖固定的

楼主:
这是3D图纸,还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
没听明白,深沟球轴承一般外圈设计固定,内圈浮动,或者内圈固定,外圈浮动

网友:
深沟球轴承可以预紧,也可以不预紧。但最好有预紧,防止振动产生噪音
(图源自百度)

网友:
预紧的作用消除轴承内部游隙 ,进而提高刚度和旋转精度

网友(点评):
轴承的游隙 有好处也有坏处;高速轴承发热和轴承的噪音还有精度都与这个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