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叉距机构

楼主(2025-07-10):
8工位采用剪刀叉中心变距,变距范围65mm到165mm,每个头安装在导轨上,连接板孔位置精度控制在2丝,孔轴使用过渡配合,能保证每个工位位置误差0.3mm内,剪刀叉机构不晃动么,各位大侠有啥建议。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A:
孔轴选用“过度”,请问孔轴还能相对转动吗?

网友(点评):
过渡配合,轴可以手推进孔的,可以转动,就是连杆多了,累计误差大了,怕拉不动,会不会别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轴选用“过度”,请问孔轴还能相对转动吗?

他意思是过渡配合吧

网友(点评):
啊对对对

网友:
如果想误差变小 用 角接触球轴承 成对使用

如果更厉害点 就要计算尺寸链

还有 剪刀差(叉) 标题文字错了

网友(点评):
用轴承怎么能减少误差呢,轴承应该可以减少磨损和孔轴之间的摩擦力吧

网友(点评):
谢谢,刚看明白标题,是剪刀差,还有过渡配合。

网友(点评):
如果用铜套 这么多 间隙要放的很大,会产生很大的力矩才可以推的动。这结构件必须放大间隙否则无法组装。 可以参考6关节机器人转臂之间的用的轴承

网友:
晃动的话,叫装机器的师傅多调一调,调到不晃为止

网友(点评):
调好了师傅成就感满满,调不好就是设计的不刁照

网友:
建议直接买成品变距结构,剪刀叉结构精度难保证

网友(点评):
剪刀叉成本低点,问了变距模组的价格,有6000多和9000多的

网友:
     不存在的做不到,首先重载导轨就有弯曲的状态,就是其中一跨安装上后导轨端不动,推动上面会有位移。其次,多剪刀插连接后,无论是剪刀插之间的臂,还是轴孔之间的安装,都存在误差,随着数量增多。我做过一套这种东西,两侧差距达到5mm之多,但是没超过导轨的有效值,并且上端还是会晃动

网友(点评):
你别说,你上下双导轨的话还真不一定不行,剪刀插只作为中间环节,也就是说,你得限位精度或者是传动端的精度可能达到这个级别,但是你还是不能避免所有剪刀插的臂是一样的孔间距,累计到最后还是可能超精度

网友(点评):
反正我们随便的装配加不需要精度,一跨之间差5mm-2mm左右

网友(点评):
感觉你这个可以每组的两侧用通轴带齿轮齿条强行同步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的,但是我当时使用要求不高,仅要求近似均分就可以,而且两侧还有东西,不想把y轴方向尺寸增加,所以就这样的。加入齿轮齿条确实可以强行同步。

网友:
剪叉式  精度真的很喜人,多个地方的公差累计起来 两端肯定不是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点评):
传递递增,多个传动环节导致最终的位置出现偏差,就看楼主想要控那个位置了,一端固定,另一端做限位能保证终点和起点是正确的,中间均布,这种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我设计了多次连杆,发现总有侧向晃动,尤其是连杆是躺平设置,不是立面设置;后来发现,只提高加工和配合精度,轴承内外圈还有径向游隙呢,采购小游隙轴承,成本上去了,有改进但是侧向晃动还是存在 减小了很多

网友:
连杆变距精度很差,相邻间距尺寸不一致,相差2mm左右都有的。建议采用变距轴,外购成本高,就自己设计下单加工成本低点,驱动可以采用电机或气缸都可以。连杆和变距轴变距这2种都有做过。

网友:
165mm真不如直接买个变距模组。省事

网友:
这个剪刀叉别说,这个累计的误差太大了,配合不知道多大精度才可以

网友:
没用过,但感觉这个结构不好弄,孔小了会憋劲,孔大了,精度差

楼主:
听劝,换成变距模组了

网友:
这个累计误差大,没有什么精度,要精度可以搞一个导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