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模版这么换?

楼主(2025-07-10):
选了一个A2的工程图,都标注完了,发现A2选大了,想换成A3的。

网友:
可以新建一个A3的空白工程图,把图纸模板复制下来,然后在您需要更改的图纸里把图纸模板复制进去,再把工程图左键拖进新模板里,至于注释,我目前只会复制粘贴,期待在评论区学到其他一步到位的方法(PS:直接改图纸会出现图框不匹配的情况,可能是我的改图纸方法不对。。。)

网友:
你有自己的模板吗,属性 浏览 用自己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