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环设计使用

楼主(2025-07-10):
请教一下各位,一个1.5t重的设备,长宽高1500mm*600mm*800mm,想要使用GB 825 88 里面的吊环进行起吊,该怎么选取吊环规格呢。

而且注意到标准重说到不可以有垂直于吊环表面的载荷,是不是说明这种标准下的吊环是不可以进行四点起吊(吊环不在同一直线的情况)

网友A:
标准原文中没有提到 不可以有垂直于吊环表面的载荷。在后续的说明中提到了采用2个吊环时候的夹角不能大于90度,并没有你说的不能用不同直线的4点起吊的问题。实践中大都4点起吊。

注意看手册中的825标准中的轴向保证载荷的单位量纲是tf,与gb825的KN是不一样的,差了20倍。疑似手册中是编辑错误的。比如M20,标准原文中保证载荷20KN,而第六版化工出版社中的该标准数据是20tf吨力,差10倍。注意鉴别

网友(点评):
是差10倍,我笔误

网友(点评):
空间受力分析,单个螺钉受力不超过表中保证载荷,再加上适当的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原文中没有提到 不可以有垂直于吊环表面的载荷。在后续的说明中提到了采用2个吊环时候的夹角不能大于90 ...

你是想坑死楼主是吧。

网友A:
没看到补充件。
但是这个规定有意义吗?双螺钉起吊就会有水平分力的,这个规定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点评):
四点起吊是实践中非常常见的行为,保证了一个方向双螺钉平面是重合的,另一个方向必然是垂直的。怎么能避免呢

网友(点评):
这个85年标准一直没有被修订,不知道国外最新的标准有没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补充件。
但是这个规定有意义吗?双螺钉起吊就会有水平分力的,这个规定是不是多余了? ...

对,我认为四点起吊也是种比较常见的情况,但是在标准中并未提到该事情,所以在设计吊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进行量化。之前用了四个M20的吊环,吊装的时候,有个吊环直接被折弯了。后来去调查,发现是吊装的高度偏低。

网友(点评):
嗯是,所以有很多知识细节都是值得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原文中没有提到 不可以有垂直于吊环表面的载荷。在后续的说明中提到了采用2个吊环时候的夹角不能大于90 ...

是机械设计手册的内容么?

网友(点评):
化工版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吊环螺钉的内容中没有附件,也就看不到这句话。但是如学者11提到的,完整标准85年版本的附录里面确实有这么一句话。

网友(点评):
85版本这个吊环螺钉的标准至今仍然没有新版本替代。

网友B:
关于“不可有垂直于吊环表面的载荷”
标准中明确要求:

“吊环螺钉仅允许承受轴向拉力,严禁承受横向力或弯矩。”

四点起吊是否可行?

若四点吊环在同一直线上(如设备顶部四角共面),且吊索角度对称(如均垂直向下),则每个吊环仅受轴向力,符合标准。
若四点不在同一直线(如设备长边两侧吊环间距大,短边间距小),起吊时吊索会产生 水平分力,导致吊环受侧向载荷,违反标准要求!

解决方案:

-改用吊装横梁:通过横梁将四点吊索汇聚到两点,确保吊环仅受垂直力。
-优化吊点布局:确保四个吊环的连线为矩形,且吊索垂直向下(无水平分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可有垂直于吊环表面的载荷”
标准中明确要求:

如果就标准本身而言,你的解释是正确的。

但是实际吊装过程中,各种设备尺寸各异,很难准备各种尺寸的横梁,所以吊装过程中,四点吊装的情况很常见,我在一个国有企业工作近20年,出口机器要装进集装箱,外面找的吊装公司都用这种方式,都没有用过除此之外的吊装方式(当然不是否认你说的方式的存在)。

就内容本身而言,这种要求本身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吊环螺钉固定平面要接触平面,但是不能用工具拧紧。如果吊装平面不在一个平面上,还要拧转角度使之在一个平面,还要加垫片矫正。这种操作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准确执行。而且,如果只是单个螺钉直接钢丝绳垂直起吊,那这个垫片就没意义。如果两个起吊,不管你基准平面怎么在一个平面上,必然有横向剪力产生。

原标准规定的材料是20或25号钢。不太清楚85版标准是否在制定时就通过情报的方式参考了国外的标准或者就是采用的原苏联标准,我没有时间去落实,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查查这个标准的前世今生,现在发达国家这方面有没有更新的标准出现。

我们在设备上经常用自制吊装圆柱开环形槽水平安装在机器的侧壁上,用螺栓紧固,然后钢丝绳直接套在这个圆柱上。当然这个螺栓就承受了空间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