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这种怎么样建模?

楼主(2025-07-10):
有个朋友让给做个三维立体图,要求在长200mm,宽120mm,0.6mm后的钢板上面压一个椭圆型的凹坑,椭圆尺寸160*80,深度3mm,如下图(紫色为logo),谁帮忙给做出来,谢谢!

网友:
百度搜索solidworks压凹命令怎么用

网友:
我可以。到我这里来拿,不谢。

网友:
有图片吗。三个维度你只给了两个维度的限制,

网友:
钣金  压凹

网友:
或者这样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朋友自己搞出来了。

网友:
还可以建俩实体去组合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