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应力求助

楼主(2025-07-10):
这个意思是不是我选的材料极限应力也就2.35x10^8,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所以这样设计不行是不?

网友A:
来自豆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豆包

好滴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怎么修改会比较合理,这个东西下面是要过模块车的,间距没法缩短了,高度也没法改

网友(点评):
平均2.5说明整体安全系数也比较低,需要整体加大材料,再根据应力分布看似乎是梁和柱接触部位,那么试试加大接触面积,增强筋板(大小和数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怎么修改会比较合理,这个东西下面是要过模块车的,间距没法缩短了,高度也没法改 ...

好滴谢谢

网友B:
先改箱式试试

网友C:
只看分析图的话屈服度235除631.8等于0.37的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太低了,必需要倍数以上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分析图的话屈服度235除631.8等于0.37的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太低了,必需要倍数以上才安全! ...

懂了老哥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改箱式试试

上面那个梁改成箱体?

楼主:
兄弟们,这个是不是就完全没问题?这材料是235,要是换成355是不是就更加安全

网友C:
安全系数才1.18,还是低了!
可以考虑加人字撑筋,强度肯定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系数才1.18,还是低了!
可以考虑加人字撑筋,强度肯定提高不少!

好的明白,那我换成Q355的材料,结构不改的话,那就是355/199=1.78的安全系数,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软件只是理论分析,不能保证没问题! 实际工况可能更复杂,安全系数越高越安全! 我之前做过一款压铸底座法兰安全系数4倍了,工场安装发生断裂! 后面优化到安全系数8倍才没问题!

楼主:
我靠,这么恐怖,那就尽量厚点哈哈哈

网友(点评):
做厚点扎实点增加了一点成本,可安全有保证了! 安全不能保证会出大事故的!!!

楼主:
老哥帮忙看看,这个高度不到一米,上面放钢板的,角撑都用的20的板子,这样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最上面的材料是木头,应该就是分析前把这个拉伸材料改成轻木然后分析就可以了吧?操作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

网友:
大的安全系数3倍多没什么问题!
小的安全系数1.7倍,个人建议强化到2倍以上!再把加强筋做长点
实际工况不清楚,给压力的数值最好是多给一点,比如实际压力的1.5倍或更高,安全系数强化2倍以上应该就没多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