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加工

楼主(2025-07-10):
如图 零件里的这个槽怎么加工? 需要圆弧吗?  直接直角通槽怎么加工?  如果是非通槽,是不是就要圆弧了?

网友:
直角通槽要线切割?平常铣刀的画肯定得倒圆角啊

网友:
板子5mm以内钢板都是激光切割的,主要看怎么加工的,厚板也可以线切割

网友:
加一个R0.几的R也无妨,因为有了R圆角是为了消除应力的,其他没有什么.

网友:
这个槽 没特殊要求直角 加圆弧会更好;如果有要求,激光下料能满足要求也行,数量多线切割;板厚点,槽不深也可立起来铣

网友:
以板厚方向运刀直接铣掉不就是直的,线割什么劲

网友(点评):
非要直角又不是不能做,只不过是价格稍微贵一点点,

网友:
为了避免应力集中对工件造成影响,应该设加工圆角。

网友:
你那个齿形要是打算线切割出来,那个槽子就一起割了吧,省事。至于圆角不圆角的,看你的使用条件来

网友:
如果是非通槽,应该加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