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加工的大佬看下

楼主(2025-07-10):
这个行军背带部件有没有可代替的办法,铝铣成本太高了,焊接又不好搞,萌新勿喷

网友A:
做个轴行侧面插进去?
做个轴、两侧挖槽,塞进去,再盖起来?

网友(点评):
没毛病,一体改装配,用空间换。最常见的做法

网友B:
注塑啊,塑胶便宜又结实,要么压铸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轴行侧面插进去?
做个轴、两侧挖槽,塞进去,再盖起来?

这个考虑过,想做过中间光杆,两端丝,穿过去固定,怕长时间用有磨损,因为要背,磨损比较快

网友(点评):
装个不锈钢的

网友(点评):
再磨损总能干过包袋,等这差不多了,包也该换了

网友C:
搞卡扣,只能进,不能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塑啊,塑胶便宜又结实,要么压铸咯

注塑不行,强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卡扣,只能进,不能出

怎样的卡扣,大佬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的卡扣,大佬求教

这样子,插进去后就拔不出来了,除非破坏性

网友(点评):
看不到图片

网友(点评):
图片看不到。类似乎手表表带的那种卡扣?

网友:
量大可以用MIM,需要报价可以找我

网友(点评):
小批量,大批量就好办了

网友:
铸造

网友(点评):
萌新对铸造工艺不是太懂

网友:
什么叫行军背带?

网友(点评):
挂背带,要背

网友:
和张核子什么关系?
侧面加工槽,把轴放入,再盖住固定。

网友(点评):
好的,我仔细考虑下

网友(点评):
盖住的那个零件的外表面之一可以和大的外表面平齐,螺钉用沉头,这样整体外表基本平滑

网友:
精密铸造,一件起批,,,,,,

网友:
开孔,穿轴,压铆

网友(点评):
带销能压铆?

网友(点评):
淘宝搜下铆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考虑过,想做过中间光杆,两端丝,穿过去固定,怕长时间用有磨损,因为要背,磨损比较快 ...

你这回复,我理解起来感觉你在自相矛盾;你铝一体加工出来就没磨损?同样的铝 你一体的不磨损分拆的就磨损?无非是连接处加强就行了 ;按存在磨损考虑,你一体的磨损还要整体更换成本更高,你还必须得改成可拆方便更换;除非你为了磨损了就让用户必需更换

网友(点评):
可能我还是考虑不到位,我虚心学习下

网友:
改成分体式然后进行装配,用注塑件加装配的分式也行,或者用不锈钢的也不行,都可以。整个铝件铣出来陈本太高了,也耗时间。

楼主:
现在就考虑用销轴配卡簧固定,大佬看下咋样

网友(点评):
你这个玩意是否需要拆装,考虑好。

网友(点评):
紧配合,然后固定,基本上不拆

网友:
这两种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这种还没用过,我研究下

网友:
搞一个通轴销从一侧传过去,如果允许销子出头,可以在销轴两端各车一个限位槽,安装完后用外卡圈限位卡死;如果不允许销轴出头,可以在部件两端内个车一个沟槽,等销轴穿完后用内卡圈将销轴锁在部件内。材质可以选择不锈钢或黄铜,铝合金材质的强度恐怕不行。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性:整体注塑件,圆柱体部分中间加钢柱预埋件,外面包了塑料,好看又牢靠,也比纯金属的便宜,强度应该可以的。
我看现在好多背包的扣子,都是纯塑料的么,塑料其实蛮强的啦

网友(点评):
这个箱子里面放电源,承重应该在10kg左右,塑料的我估计够呛

网友:
手表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