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程图的时候,退刀槽怎么标注

楼主(2025-07-10):
各位大佬,请问出工程图的时候这种退刀槽怎么标注,还是说不用标注,这是行星的内齿圈,台阶用来定位深沟球轴承,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标直径和深度、宽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还可以直接点描述出来此处退刀槽!

网友:
说句套话,根据你的需求来。不重要的话,机械制图里面找找,有简化标注;重要的话,直径/轴向距离/过渡圆角/宽度一一单独标注,要给公差的给公差

网友:
一个箭头指向根部“最小清根槽”

网友:
为了引起日后不必要的扯皮,你用局部放大图,放大,然后全尺寸标注。

网友:
一般都是宽度和直径

网友:
划一局部放大图,标注直径、宽度和圆角。

网友:
局部放大图,圆角过渡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一般的退刀槽可按“槽宽×直径” (图 a)或“槽宽×槽深” (图b)的形式标注

网友:
一般都是标注宽度×直径;或宽度×深度

网友:
机械设计标准上对各种退刀槽都有具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