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编号命名

楼主(2025-07-10):
最近踩雷了,一个文件中不能自动提取出钣金件还是加工件,还是采购定制件。全是手动摘出来,于是自己弄了一个图纸编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手动归类?

网友:
挺好的,简洁明了,将来有了新人的话三两句也能说清楚

网友:
看原来的习惯,大家都习惯容易上手就行。最主要是设计人员得习惯,其余的都是使用图纸的,看不到所有的图纸和编号,所以影响不大。
最主要可能是备注,也就是类似外协,外购,定制,附图之类的更重要,这个工作可能在图纸管理或者生产管理手里,看每个公司的分工了。

网友(点评):
比如定制一个稍有不同的螺栓,或者采购一个螺栓回来二次加工,这种要在备注里面说得相关人员能明白,不至于进度脱节

网友:
就不能BOM表直接出来吗?

网友:
没看懂原理,

网友:
这是按什么规律弄的呀

网友:
感觉模块部分可以去掉,一个零件可能出现在多个模块,简化为AMQ-01-JJ

网友:
图纸编号是图纸编号。按机型分,然后你这个为了区分他是钣金还是机加工,还是外购,这个是ERP编码,你可以设定规则。如果没有ERP编码的话,你可以在备注中备注,自制机加,自制钣金,等。不要把用于加工的规则,编到图号里面。你图号改版的时候 后面都要加字母,来区分改版。会跟乱

网友:
一般公司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图纸命名方式吧,可以自己随便改吗?

网友:
没有规则,就制定规则。赞

网友:
1.可以出一个命名规则,让同事知道以后怎么统一命名。
2.项目缩写一般带有年份,这样方便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