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方法

楼主(2025-07-10):
不好意思各位大神,又来求助了。
顶升机构是用油缸驱动连杆实现的,平移是在连杆高点和低点用油缸推和拉实现。但现在发现平移油缸安装方式无法确定(顶升时连杆两端都是上下移动的,油缸无法固定),有大神实践中有好的指导方法吗?
开始想在顶杆处加个连杆有连接油缸,但发现运动时顶杆不是平行运动的而且安装位置不够。

画圈的是平移油缸

画圈的是平移油缸

想法图——加连杆

想法图——加连杆

网友:
做升降机构,连杆随升降缸同步升降

网友A:
你为啥不这样顶呢,你底下平推的那个油缸干啥的?也是顶升?这样不省力啊

网友:
这看起来不是平行四边形机构嘛
都用到油缸了,说明这力应该比较大,只加一个连杆可能会出问题,建议加两个组合,但是要计算一下自由度,把不需要的限制死

楼主:
机构是上下垂直顶升后左右水平平移。
提升时利用油缸的行程限制摇臂的左右角度(42°)控制上端的连杆上下行程。
在上下过程中连杆不限制会与摇臂摩擦有小幅度的平移(连杆与摇臂间有滚轮),想在顶端加油缸控制平移距离。

但现在问题是,连杆会上下移动顶端的油缸也会上下移动无法固定

网友(点评):
其实很简答啊,你只要在平移油缸与机构之间,加一个结构,有上下活动方位的那种,就算是上下移动,也不影响水平平移油缸工作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过,总感觉你设计的这个结构有问题,应该是还有更简单的案例的,可以去米思米上面看一下,应该有类似的案例。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机构太复杂,不够简洁。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轧钢设备里托钢卷的步进梁?

网友:
感觉这方案不够简洁,就一个上下移动和左右移动的要求。

网友C:
我和3楼想法一样,斜着顶升就可以了。为啥要搞这些连杆?是对起始点到终点的路径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3楼想法一样,斜着顶升就可以了。为啥要搞这些连杆?是对起始点到终点的路径有要求吗? ...

是的,路径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轧钢设备里托钢卷的步进梁?

知道这什设备,就是节拍太慢了。考虑过安装现场空间有限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不这样顶呢,你底下平推的那个油缸干啥的?也是顶升?这样不省力啊 ...

垂直布置油缸容易坏,1.选型要比水平布置的要大。2.重载下动作时间远远大于水平布置的节拍。

网友:
这样,横杆上连接竖直的推架,推架中间焊带精度的长槽孔,油缸端头加装轴承,沿槽内滚动即可。

网友:
之前社友说的异形链条不符合要求吗?成本低且可靠

网友D:
做成凸轮顶丝机构是不是更简单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凸轮顶丝机构是不是更简单一些啊

朋友这是重载的,物料少些时有7-8吨,最理想的是油缸其他的费用太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朋友这是重载的,物料少些时有2-3吨,最理想的是油缸其他的费用太高了。
...

这地方改了几天了,垂直方向用100油缸推连杆(圆周运动有误差,现场情况允许范围内),水平方向用3KW电机或原件利旧.明天去方案评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