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25版,导出RVT文件时需要安装什么插件 吗,安装了Revit2025版也不能导出,

楼主(2025-07-11):
inventor2025版,导出RVT文件时需要安装什么插件 吗,安装了Revit2025版也不能导出,请高手指教一下吧。如图示需要怎么操作?点确定后就跳出这个界面,过一会就什么地都没有了,也没有导出任何文件。

网友:
模型必须是部件(Assembly),不支持单个零件直接导出为 .rvt。
如果未安装 Revit Interoperability for Inventor,系统会在首次导出时提示安装,安装完成后可继续操作。
模型不能处于“快速模式”,否则“导出为 RVT”命令会被禁用。
在你安装了Revit Interoperability for Inventor后,文件 > 导出 > 导出为 RVT
系统会弹出 “简化”面板,用于精简模型以适应Revit使用场景:
可选择预设(如“删除最小细节”、“删除中等细节”等);
可手动排除零件、删除特征(如孔、倒角等);
可设置是否将零部件替换为包覆面(简化几何体)。
在“输出”区域设置:
类型:选择 Revit 模型文件 (RVT);
版本:选择目标 Revit 版本(支持 Revit 2023 及以上);
结构:
“全部在一个图元中”:导出一个整体;
“每个顶级零部件”:保留一级结构;
启用更新:建议勾选,以便后续修改Inventor模型时可更新RVT文件。
设置导出路径与文件名,点击 “确定”。
导出完成后,浏览器中将出现名为 “Revit 导出” 的文件夹,内含链接节点,可用于后续更新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