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摩擦力怎么算?

楼主(2025-07-11):
刚好今天碰到这个问题(由于电脑加密问题,不能上传照片),我描述一下。          用一个薄的圆形刀片,穿销轴,从上往下施加一个3KG压力,问需要多大的横向推力使刀片转动?也就是求一个滚动摩擦力。

网友A:
乘以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这是滚动摩擦吗

网友(点评):
@学者11 你看楼原文,滚动摩擦不用滚动摩擦系数求?

网友(点评):
11的意思是楼主描述的看起来不像是求滚动摩擦

网友:
有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这根本不是滚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以滚动摩擦系数

我也去查了一下,滚动摩擦系数,光滑的可达0.001-0.005,像这种薄型的圆刀刃应该算是非常光滑了,30N*0.001=0.03N.就算加100KG垂直力,980N*0.001=0.98N.所需的推力也太小了,是不是应该还要加上中间销轴和圆刀片内孔的转动摩擦力?

网友(点评):
对的,拉(推)力在这里不仅仅克服摩擦力。

网友(点评):
不仅仅克服滚动接触位置的摩擦力

网友(点评):
这根本就不是滚动摩擦

网友B:
滚动摩擦本质上属于静摩擦力(而非滑动摩擦力)。当物体滚动时,接触面不断变化,但接触点始终处于无相对滑动的临界状态,因此摩擦力性质为静摩擦。
滚动摩擦的根源在于物体与接触面的形变。当物体滚动时,接触处因压力发生弹性或塑性形变,导致支撑面隆起或凹陷。
这种形变使得支撑面作用于物体的合弹力(支持力)的作用点前移,形成一个与滚动方向相反的力偶矩(滚动摩擦力偶矩),从而阻碍滚动
你好好对比现在的状况,这明明就是个滑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动摩擦本质上属于静摩擦力(而非滑动摩擦力)。当物体滚动时,接触面不断变化,但接触点始终处于无相对滑 ...

如果按照滑动摩擦算,也不准确吧,因为不带轮子的推力跟带轮子的推力肯定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你都承认你要做个圆盘剪,你不查查圆盘剪的原理吗,圆盘剪哪来的滚动摩擦。

网友:
明明属于滑动摩擦,刀片和物料之间的滑动

网友(点评):
刀片的话肯定是属于滑动摩擦,我说的是圆形的刀片轮

网友(点评):
一样的,主要阻力来自滑动摩擦,,,,,,

网友(点评):
但是轮子所需推力绝对比刀片所需推力小

网友:
不用算,无脑干

网友C:
是圆盘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圆盘剪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动摩擦本质上属于静摩擦力(而非滑动摩擦力)。当物体滚动时,接触面不断变化,但接触点始终处于无相对滑 ...

我也仔细去查了一下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的定义,感觉每个人理解席位的地方都有些不同,比如我现在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滚动摩擦的说法,理由:1、外圆实际是无数割不同的点,而与之相切的平面实际并不绝对平整,圆刀片滚动的时候是不同的点与平面接触,克服的是平面不平所带来的阻力,点与线之间并没有产生相对的接触位移。2、轮子能转动是滑动摩擦,轮子不转动也是滑动摩擦,为什么轮子转动比轮子不能转动所需推力小的多?

网友(点评):
你知不知道圆盘剪是如何剪切的,你要是知道,就不会提什么滚动摩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圆盘剪计算有专门的流程,你可以在知网上查找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