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电脑截屏时,屏幕变黑怎么处理?

楼主(2025-07-11):
有没有人知道,电脑截屏时,屏幕变黑怎么处理?前天还好好的,隔一天,就这样子了,微信截图,QQ截图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直接PRINT SCREEN

网友:
试试Windows+shift+s

网友:
直接Prtsc.

网友(点评):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或者有用的知识,一旦我的笔记本发生这种现象就不用慌了。

网友:
按下win键+r键,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

在打开的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GraphicsDriversDCI,选中右边的Timeout双击
然后把【数值数据】中的7改为0,确定退出即可

网友(点评):
试过啦,不行

网友:
快捷键冲突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