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该怎么成型呢??

楼主(2025-07-11):
如图,这个件是个引导件,是个空间曲线,这个件该怎么加工出来呢,照片这个是用3D打印出来的,但是强度很低

网友A:
五轴CNC

网友(点评):
中间那个地方只有4mm厚度,感觉4mm的刀伸不进去,伸进去也得断好多吧

网友:
3D打印

网友(点评):
强度太低了,没法实际用

网友:
3D打印用金属材质打

网友:
模具热成型,,,,,,

网友(点评):
这个件公模咋出位啊

网友:
两护边分解成两件钣金件折弯,底面也用激光割出来拼接焊可行

网友(点评):
比较薄的板,之前用手弯拼焊过,不过内部质量不太好,引导的是塑料件还不能有污染,拼焊完内部表面咋处理呢

网友:
如果是塑料件可以用两个部件后弄超声波焊接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可以嘿,还真没想到

网友:
模具压力铸造或挤压成型

网友(点评):
铸造壁厚有点薄,感觉会有气孔或者困气,但是感觉也是个思路,不过这个只能是沙模吧,高压的抽不出公模来

网友:
锤子敲~

网友(点评):
还得是你,资深老钳工是吧

网友:
模压呗 或者注塑 看你应用的工况了

补充内容 (2025-7-29 13:58):
你现在不是强度低嘛 试试别的材料 TPI什么的

网友(点评):
这个件出来不是问题,脱模问题很大

网友:
找个钣金师傅就做了

网友:
压铸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轴CNC

4mm的刀进不去可以用3mm的吧

网友:
如果量不大可以铸铜(蜡铸)。

网友(点评):
嗯嗯,数量不多失蜡法也行

网友:
拆弯焊接

网友(点评):
尹总加班到半夜么,这个回复时间真是让人难绷哈哈哈

网友(点评):
如果是大保键,喝了三瓶,再回复,时间就很合理了,

网友:
液压机+模具,拉伸成型

网友(点评):
这是个空间曲线,拉伸不好做喔

网友:
1.既然已经采用3D打印方法做出来,但是强度低,可以增加加强筋或者加厚来提高强度。
2.如果想改变加工方式,可以考虑注塑或者模具。要提高强度还是增加加强筋,或者更换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