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再讨论

楼主(2025-07-11):
模数2齿数60,分度圆直径120,齿顶圆124,齿根圆115,我图中节取了不同中心距齿轮传动啮合的情形,
标准中心距是120 ,从图中可以看出大于等于124不啮合无法使用,那么在中心距是120到124之间比如122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呢? 这里不需要变位,就使用标准齿轮,理论中心距120,我实际安装时调整到122甚至123 会有什么后果?
  还有一种情况,当把中心距条小,图中最小只能调剂到119.5,再小就没有办法了,齿顶顶住齿根了
  这两种情况你们都实际使用过吗?行还是不行?有什么问题

网友:
在做钢丝筛网有这样调节的,不是双向精密传动,不考虑寿命,可以用。

网友(点评):
钢丝筛网似乎也没有必要这么干吧,这样做有什么用途?

网友:
能用(传动)。只是承载能力有折扣而已。

网友:
造成传动延迟,影响传动的平稳性,局部应力增大,加速齿面磨损,容易产生异常噪音,动力传递效率降低

网友:
能用啊,问题是稳定性,寿命呢?

网友:
也不能拉太远。厂里一些不重要的地方使用的齿轮,啮合并不是那么好的,一般安装后由于刚性和精度原因,中心距稍微大一点。由于没有负载要求和定位要求,所以也一直这么用,就是正反转的时候有间隙,松松垮垮的。有精度、负载要求的时候,一般不会这么用,中心距会留微调的位置,避免加工误差带来的憋死和间隙。

网友(点评):
但凡是有点要求的地方,最好都按正常啮合去设计。中心距小了的直接憋死用不了,中心距大了对传动精度、零件磨损等都有影响。就算我上面说的那个,在图纸上它也是设计成正常啮合的。

网友:
滑移,重合度,齿面齿根安全系数要根据工况计算的啊 不然这种齿轮设计出来有毛用啊

网友(点评):
你说这些,不是楼主那样的山炮能理解的

网友A:
这种只能微调,以牺牲齿侧间隙为代价,中心距调大,齿侧间隙变大,换向冲击大,噪音大,滑移大;中心距调小,齿侧间隙变小,容易干涉卡死。如确实需要中心距大的调整,建议用齿形带传动。

网友(点评):
齿形带不如齿轮精确,而且可能需要空间大

网友:
齿轮不建议这么用,噪声大,磨损快,甚至频繁大力正反转的话有断齿的隐患。要是实在想调整中心距,建议选用包含张紧装置的同步带

网友: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能转就行。很好。大胆创新,不要听那些老家伙唧唧歪歪。

网友(点评):
你这胡说八道,也配做工程师吗,哪个作坊出来的。

网友(点评):
@学者11 你蠢啊兄弟?你要让年轻人去大胆的尝试。他前面有一个帖子了,你在那里骂人家。第二个帖子马上又来了。你让人家试试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听不懂意思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老家伙是谁?年龄大是老家伙还是长得丑是老家伙

网友(点评):
@ytzhanggj007 那些包括我的年纪又大又丑的人^O^

网友(点评):
哈哈哈,这可就没法再打击你了

网友B:
渐开线齿轮 中心距大些没事儿 就是背间隙大些,只要注意下重合度(就是同时几个齿轮在啮合,关系到能否连续传动)还有强度(毕竟中心距大了,影响重合度的)其他没啥影响。

网友(点评):
中心距越大 重合度越小,单个齿轮受力就越大。并且背隙更大 等等

网友:
传动时冲击大了,对设备寿命,噪声都不利。

网友(点评):
冲击是稍大,但是大一点好像也没有多大问题吧。就好像熬夜会变老,变丑,我们还是在乐此不疲得熬夜一样,哈哈哈

网友:
感觉可以变成公差精度的问题,想想古代齿轮就是交叉的棍,轴承就是干磨,用时肯定能用的,衔接肯定不是连续的,每次接触都是一次冲击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渐开线齿轮 中心距大些没事儿 就是背间隙大些,只要注意下重合度(就是同时几个齿轮在啮合,关系到能否连续 ...

胡说八道什么玩意,你缺八辈子德行你知道吗。

这实际中心距比标准中心距大会怎么样,实际中心距增大时,齿侧间隙会变大。
齿轮啮合时,由于间隙过大,主动轮齿与被动轮齿之间会因突然接触而产生撞击声,尤其在高速运转或负载突变时更为明显。
间隙过大可能引发齿轮系统的共振,进一步加剧振动,甚至导致机械结构疲劳损伤。
齿轮在正反转或变速时,间隙会积累误差,导致传动比不稳定,影响设备运行的同步性和准确性。
中心距增大可能导致齿轮的重合度减少,进一步削弱传动的平稳性,甚至出现跳齿或脱齿现象。
齿侧间隙过大会增加齿轮副之间的相对滑动,导致齿面磨损加剧,尤其是润滑不良时,磨损速度更快。
冲击载荷和应力集中会加速齿根裂纹的形成,最终可能导致轮齿折断。
间隙过大导致接触应力分布不均,可能引发齿面点蚀(微小裂纹扩展)或胶合(金属表面直接接触焊接)。
齿侧间隙过大会减少齿轮的有效啮合面积,导致单齿承载压力增大,降低整体承载能力。
间隙过大导致啮合不紧密,能量传递过程中摩擦损失增加,传动效率下降。

当一对标准齿轮的实际安装中心距小于标准中心距时,齿侧间隙会显著减小,甚至可能消失。
齿侧间隙的主要作用是为齿轮啮合时形成润滑油膜提供空间,避免齿面直接接触摩擦。当间隙过小时,润滑油难以进入啮合区域,导致齿面润滑不足。
齿面摩擦增大,局部温度升高,加速磨损,甚至可能引发胶合(齿面金属直接接触导致的黏着磨损)。
齿侧间隙过小会导致齿轮啮合时的弹性变形和制造误差无法被有效吸收,增加啮合冲击。
齿轮工作时因摩擦发热或环境温度升高会发生热膨胀。若齿侧间隙过小,热膨胀可能导致齿面完全贴合,失去间隙。

你是不是想往死坑了啊。

网友(点评):
描述的很详细,对问题解释清楚。

网友(点评):
我个人主观倾向严重,从偏这么大的场景来看 默认为一般输送那种环境,这样的只要能动就行了。没能从客观角度周全的去考虑问题点。下次我注意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微调,以牺牲齿侧间隙为代价,中心距调大,齿侧间隙变大,换向冲击大,噪音大,滑移大;中心距调小 ...

请教一下,滑移大指的是什么

网友:
如果不会设计齿轮的话建议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不要异想天开。

网友:
标准中心距100,标准齿轮,因为工作需要,需要调开一点,比如101甚至102,这是肯定可以使用的。不要怀疑。我们公司的很多产品就是这么用的。但是我不能给你图纸看。我敢这么说肯定就是拿自己的名誉作保证,当然如果有人说你的名誉不值钱那我也没办法。听不听随你

网友(点评):
至于润滑,润滑脂和润滑油都有用的,工况允许就用润滑油

网友:
手册或者教材上的东西,都是纯理论的,也是对标准状态的分析。一旦超过了标准的状态,很多的影响就出现了。
这也是我们很多机床的设计和制造一直赶不上国外的同行的原因。因为我们从学校的受到的教育就是填鸭式的教育,老师自己都没有到过工厂,没见过这么多复杂的情况,怎么会教学生呢

网友:
对这个帖子,我对楼主有个建议。我看你发过好几个帖子,大家都热心得给你支招,不管是对是错,都是花了时间给你码字。你至少对大家表示感谢。否则弄得好像我们很没有面子,发表的评论石沉大海,我们做的好像没意义的事一样。
对于那些无视别人意见的楼主,我一般坚持事不过三的原则,超过三次我就放入小黑屋,不再接受任何话题

网友(点评):
这楼主一直很少回复社友的评论,他另一个马甲更是如此

网友(点评):
嗯。明白就好

网友:
开式安装中心距都是偏大的,会造成局部应力增大,加速齿面磨损,容易产生异常噪音

网友:
低速低载的话可以用,寿命也不长就是了,
要是买标准件的话最好要热处理一下的
看看中心距是多少,没有传动比要求的话
最好还是重新算个齿数模数

网友:
搭接面少了会不会寿命有影响

网友C:
上周刚遇到这种问题,中心距按标准中心距设计的,淘宝上买的齿轮,但装上后就憋死了,转不动;只能把一个座改成微调的了,不过都买淘宝上的了,使用场景要求不太高;
完全零间隙实际中可能很难把控,还是得调整,说到底还是公差的控制和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周刚遇到这种问题,中心距按标准中心距设计的,淘宝上买的齿轮,但装上后就憋死了,转不动;只能把一个座 ...

淘宝,哈哈哈,那种周边齿轮被高温烧了一圈的那种,全淘宝几百上千家卖的没有一个齿轮能用的,那玩意农机上估计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做个详细测试吧

网友:
看你什么要求了,是能转就行,还是平稳传动。间隙大了,无非就是传动不平稳,噪声大,磨损快。间隙小了卡死,或者功率损失大,磨损更快。也可能磨合磨合自己磨成变位齿轮了,但是齿变小强度变差,寿命减低。非得追求中心距,标准齿轮什么的,看看能不能搞两个惰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