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轴器为什么这样断裂

楼主(2025-07-12):
使用了两年的膜片联轴器,排查保养时发现断裂,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保养才发现,也就是平常还在正常使用,也挺厉害的

网友:
这个断裂比较诡异,没从键槽根部断裂,,,,,,

网友A:
这个断裂点很奇怪,没有发生在应力集中地儿,而且还使用了两年,估计是材质的问题。

网友:
头一次见断的联轴器

网友:
感觉这个材质这块有问题

网友:
原来就有裂纹了吧

网友:
我插一句 两端连接的轴 同心不好吧,有些像疲劳断裂的,因为负载不大 所以一直没掉。

网友:
可以拿去金属探伤检查一下!

网友:
同心度问题引起的受力不均;联轴器断裂属于正常现象;这个受力应该不大,不然早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这个是轴小了,锁紧后拉断的。

网友:
用了两年了,该换新的了

网友:
感觉是偏心问题,材质本身有问题,应该在键槽的地方断裂才对,理论上的薄弱点,也可能是撞击导致的(安装前或者安装后)。

网友:
使用工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冲击载荷,另一边的小轴有没有断裂或者磨损?
使用两年断裂,可能是疲劳断裂。轴和联轴器的扭矩要重新校核一下。

网友(点评):
嗯,这个得往细了琢磨

网友:
使用2年了,可以了,买新的吧,不然别人怎么卖联轴器
照片上不太容易一眼看出问题,材质缺陷,加工缺陷,都有可能。
如果按照使用10年甚至20年的标准,那你就要花点功夫去分析问题。比如,扭矩多大?承受弯矩?两侧轴的实际同轴度怎么样?一点点去落实检测。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有没有冲击载荷或者加减速甚至正反向运动,如果有会大大影响使用寿命,就要往大了选。

我们曾经设计过一台设备,出现很大规格的弹性联轴器断裂的情况,断裂后,整条生产线100米长,全部停工。出现了2次。我问设计这个机器的主管,这个问题怎么考虑的。告诉我没问题,按照标准选的,暂时没有找到问题。我告诉他,我不怀疑你看了手册选的,你也是按照数据选的。但是你忘了一点,很多的教材和厂家都会说弹性联轴器起到了保险的作用,一旦超过承受极限,就会断掉。而我们这个使用情况根本就不允许断掉。所以,安全系数往大了选,不能只考虑常规的静态数据。我让他参考我以前设计的同类产品的类似联轴器的数据,选了更大的型号。再没出过问题。

按照参数选择没有问题,但是要吃透这个数据背后都有什么故事。

网友:
仔细一看,这个楼主大兄弟好像名字是电话号码。不知道能不能拨通。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振动加有内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断裂点很奇怪,没有发生在应力集中地儿,而且还使用了两年,估计是材质的问题。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