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标注形位公差,确保φ8孔轴线就在六方中间呢?

楼主(2025-07-13):
如何标注形位公差,确保φ8孔轴线就在六方中间呢?

网友:
无论怎样都无法确保在中间的
好了,现在说出你能接受的偏差范围吧

网友:
用形位公差里面的位置度来标注?

网友:
一般以孔轴线作为基准,以六方为被测要素,标注对称度或者位置度。

网友:
一般标配作,就可以保证这两个件需要配,就能保证比不标要强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