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防锈漆是真的?

楼主(2025-07-13):
请看红圈,“转锈为漆”、“免除锈”、“带锈施工”,是真的吗?

网友:
买来试试验证一下

网友:
不行的就是普通的油漆

网友:
夸大了吧!

网友:
转锈为漆?这么厉害,全世界防腐问题就一下子解决了,成为宇宙首富指日可待

网友(点评):
我买过一种液体,在锈蚀面上刷一下,确实防锈

网友:
认知以外的事情,抱有怀疑的态度,现在接触的漆前处理100%有除锈的步骤,有的还要求除油、磷化这些

网友:
这不就是铁锈转化剂嘛

最近用过一次,主要就是在外部环境中的生锈的金属表面直接涂上一层防锈漆,常规防锈漆就是要喷砂后然后底漆,中间层,面漆,来保证不掉漆,铁锈转化剂省略了中间步骤直接涂就行了,只不过你也别拿他和常规防锈漆对比。

网友(点评):
反正基本就是个装饰涂料,不要想着有多高的防腐能力,就像路边围栏那种,基本不受载,失效没危险,然后内部材料带着这种基础漆面能用个3-5年就够了。

网友(点评):
铁锈转化剂可不是什么装饰涂料,那是化学处理剂

网友(点评):
学者11,你说的对,不属于装饰涂料,防腐蚀的。如果让我选择,水下深海远洋用品,我还是用常规的三层以上的防腐漆,不会选择这种。

网友:
看给谁用,给别人用,就无所谓了

网友:
十块八块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铁锈转化剂是一种化学处理剂,专门用于将已经形成的铁锈(主要是氧化铁)转化为一种更稳定的形式,通常是通过化学反应将其转化为一种不溶于水的化合物。铁锈转化剂通常含有磷酸、钽酸等成分,它们可以与铁锈中的氧化铁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层致密的铁磷酸盐或铁钽酸盐复合物。可以阻止进一步的腐蚀,并为后续的涂层提供一个更好的附着表面。
铁锈转化剂适用于修复已经存在轻微到中度腐蚀的金属结构,比如汽车车身、栏杆、工具和其他钢铁制品。
铁锈转化剂应用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在20世纪70年代,锈蚀转化剂开始广泛应用于复杂钢结构的防腐处理。目前,国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环保型、高效型和多功能型转化剂的开发。
中国,铁锈转化剂的研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以磷酸类和酸酐类为主。磷酸类转化剂的主要成分是亚磷酸钠,具有良好的缓蚀性能,但易受氧化剂影响而失效;酸酐类转化剂的主要成分是酞酸,虽然缓蚀和转化效果较好,但因毒性较大,应用受到限制。
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生产有机铁锈转化剂。这类产品具有使用方便、安全环保等优点,逐渐取代了早期的磷酸类和酸酐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