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各位老师

楼主:
如图,下方的是现有的零件,四个独立的个体贴合在一起;上方的是现在要做的零件。那么如何设计孔之间的距离,才能使之完美配合现有的零件?

网友:
20尺寸不要±,弄成20(0/-0.1) 上面的板子孔距,弄成±0.02(用床子保证),一般来说,槽是+公差,体是减公差,

网友:
四个孔都做精孔,会不会过定位,不好装呀

网友:
位置度,加上适度的间隙

网友:
无论东西做出来如何,如果现场安装不上来找你,你一定要跟他说“怎么可能装不上,我设计的好好的,肯定是尺寸做错了,肯定是检验偷懒了,尺寸都给我检错了,要么是你们装的不对”

自己装装不上那就是生产出问题了,东西做的不对,没有按照我给的公差做。这样吧,我也辛苦一下,不难为你们,我研究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们抓紧给我做出来,记住这次可千万别给我做错了   发表于 昨天 15:31
如果是自己装怎么办?  发表于 昨天 11:10

网友:
孔可以一个做成圆孔,定位用;其他做成腰形孔

网友:
不存在完美配合

网友:
以2个孔作为定位孔,另外2个可以适当放大一点,按基孔制配合

网友:
一样大小的精孔不好配合,建议有几个做大点

网友:
关键看是要看使用场景,如果没有必要,就改设计,降低加工难度,同时降低加工的成本。

网友:
8楼正确!

网友:
孔间距做大,就可以保证装配。。。。。

比如孔间距做到20.3,再大点,比如做到100,唯一的区别就是下方的件,不能贴在一起,分开了而已。但我都能装上,这才是重点。

网友:
这个上面的孔距不但与下面的厚度尺寸有关,还与下面的圆凸台的尺寸公差和位置度有关,比如说凸台与孔的配合间隙大几个毫米,其它的误差都在毫米以下,孔距按下面的厚度尺寸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