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圆孔太小,粗糙度符号如何吸附在直径标注上?

楼主(2025-07-14):
粗糙度符号太大,放不进圆孔里。

网友:
箭头引线引出来放符号

网友A:
放在圆孔的尺寸线上,一般不会直接放在圆孔上

网友:
标在直径尺寸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在圆孔的尺寸线上,一般不会直接放在圆孔上

尺寸线上吸附不了,只能吸附在延伸线上。

网友(点评):
带引线吸附到圆上,或者不用吸附

网友:
这种局部放大啊,否则图出来也是糊成一坨,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尺寸线上吸附不了,只能吸附在延伸线上。

为什么一定要吸附呢,能吸附更好,不能吸附也无所谓啊

网友:
我直接箭头引出写注释,什么你说你不看注释?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注释里面我直接描述粗糙度有问题吗?什么你说我不按照国标推荐标注方式标注看不懂?我不接受他的推荐,不是强制标准,所以我可以在注释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