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奇异

楼主:
有这样一个模型类似于螺钉,当我第一次分析时如图所示,然后加了圆角 并且对圆角处加密网格,发现应力奇异在构成圆角的边线上,圆角是r20,难道是圆角加大了吗?还是网格过密?

网友A:
图2网格肯定是过稀的,没圆角的情况下,不分析也知道应力集中于根部;

加圆角,你这加的是个啥,相切于端面而不相切于直径,那可不就应力奇异于不相切的位置。

你把圆角改成即相切于端面又相切于直径再试试看哦,圆角的位置网格也不用这么密,就可以得出个定性的结果。

网友:
换网格形式,,,,用六面体。

网友:
网格过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网格肯定是过稀的,没圆角的情况下,不分析也知道应力集中于根部;

就是用SolidWorks里面的圆角命令 ,不是在DM中加

网友:
为啥纠结应力奇异点 不看这个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网格肯定是过稀的,没圆角的情况下,不分析也知道应力集中于根部;

这个圆角边线能否在DM中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