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傅

楼主:
如图,下面是目前装配好的滚珠丝杆升降结构。空载升降时,滚珠丝杆两端的固定座都会与底板产生共振,发生很大的噪音,请问下各位老师傅,有什么办法能降低固定座与底板共振产生的这个声音吗?

网友A:
图挂了,步进电机带齿轮?

网友:
增加底板的质量

网友:
钳工解决

网友:
没有安装好,母线不平行,

这个怎么可能有噪音,

网友B:
感觉时间隙太大,需要一个张紧机构在丝杠上,另外的可能是导轨不平行,安装的时候需要治具调整一下。老实说60转每分钟已经是很慢了,你说的共震应该是抖动吧!验证也很容易,停止的时候用手摇一摇(推到两端和中间各一次),如果有晃动的话应该是有间隙。

网友:
导轨有没有安装槽或者靠边销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步进电机带齿轮?

减速电机,还有个同齿数齿轮没显示出来

楼主:
底板6mm厚

网友C(2025-07-15):
这种结构不会有噪音,可能没装好,或者你地板加点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时间隙太大,需要一个张紧机构在丝杠上,另外的可能是导轨不平行,安装的时候需要治具调整一下。老实说 ...

丝杆上也要张紧机构吗?一会下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不会有噪音,可能没装好,或者你地板加点加强筋

装配师傅装好了,说有声音我也是不信的,重新拆装两次还是有声音,6mm厚的板还要加强筋吗

网友:
明显两导轨平行度有问题,导轨安装时钳工是否直接按孔拧螺钉?若果这样肯定是错了;第二点,要以其中的一根导轨做基准,设计时是否考虑了安装基准的找正

网友D:
加个吸能胶垫可以不

网友E:
装配问题,不是设计应该改善的

网友F:
有没可能是你伺服电机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可能是你伺服电机发出的声音

电机没啥声音,固定在木板上就基本没声音,一装回去铁板上面又有很大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吸能胶垫可以不

就垫固定座吗?还是整个底板都垫满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可以先试试两个固定做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配问题,不是设计应该改善的

装配老师傅在那里骂半天了

网友:
也可能是减速机声音呢,齿轮也有可能,这两个部件都踩过坑

网友:
1.丝杆滑块和两边的固定座不同心。这个应该是主要原因,安装过程需要打精度
2.底板6mm太薄了

网友:
齿轮硬连接,无法消除减速电机带来的高频共振,可以用同步带减轻症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没啥声音,固定在木板上就基本没声音,一装回去铁板上面又有很大声音 ...

如果你们电气工程师是有经验的老人还好,如果是新人,很有可能增益没调好,之前遇到过这种,开始也是以为机械问题。后来通过调合适伺服控制增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