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零件热处理工艺求教

楼主(2025-07-14):
图示的是我在工作中使用的一个零件,材质是Cr12,零件前面受较大压力,后部分是螺纹。在使用中担心整体淬火导致螺纹变形,使得最终装配后箭头指向的面与螺纹不垂直。于是考虑前面没有螺纹的部分表面高频淬火,后面部分不做处理。请问这样做是否合适呢,以及有没有更合适的热处理方法呢。
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理论基础不够扎实,特地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怕变形,热处理后,深冷,再加工螺纹和台阶,别的方法都变形

网友(点评):
热处理以后硬度很高,用啥车刀车螺纹呢?

网友(点评):
有硬度车的动的

网友(点评):
做机加工的敢硬吗,不怕,我特别怕软,软的做出阴影 了

网友:
春哥威武,怕变形就处理以后再加工。

网友:
Cr12整体淬火回火变形小,最好垂直吊装加热、淬火。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把前端平面改成球头,可以改善不垂直的情况;另外,可以考虑使用激光进行表面淬火,变形量相对小

网友B:
螺纹很难保证垂直,不单单加工;装配的时候也会导致不垂直

网友:
可以试试真空热处理或者表面碳氮共渗,我不懂技术式做工工艺的,不过我觉得作为设计人员应该要考虑该零件实际装配承载力是多少,然后再算出该零件理论承载是多少,我们公司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完全可以调质就能满足性能的,偏偏要热处理做到45-50,如果公差要求高、结构稍微复杂点,变形完全不可控,加工成本急剧上升

网友(点评):
不是设计人员不算,而是设计人员被骗,给完参数之后厂家说做过了,然后打硬度,检验打一个点或者抽检发现合格,然后用,啪断掉了,那你就要加硬度,或者硬度深度,失效的件就没人管了(因为生产周期就这些)

网友(点评):
实际可能是硬度深度不达标,硬度不达标等等,工艺如果稳定就不会来回增加硬度了

网友(点评):
实际的问题远比这个复杂,还有可能根本就没检硬度,

网友:
需要多高的硬度?HRC60以下还是可以热处理后再车。
但Cr12可以做真空热处理,变形很小的。

网友:
以前遇到的类似问题,然后是先加工螺纹,再热处理,然后摩外圆。相配的孔螺纹底孔也大点,避免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很难保证垂直,不单单加工;装配的时候也会导致不垂直

是的,因为螺纹本身有间隙。但实际需要的垂直度要求不高。只是害怕螺纹变形导致装起来偏差太大,所以想要尽量保证螺纹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变形,热处理后,深冷,再加工螺纹和台阶,别的方法都变形

好的谢谢,但是我们自己的加工车间做不了热处理件。现在考虑问外协能否加工,或者采用楼下大哥提出的真空淬火。

网友:
硬度到底有多高?

网友:
你要保证螺纹精度,建议热后磨螺纹!

楼主:
只有顶部没有螺纹的部分需要硬度HRC58-62

网友:
螺纹配合本身有间隙,垂直度不好保证,也与装配和加工精度有关

网友:
先加工螺纹,再热处理

网友:
用真空炉会好一些

网友(2025-08-19):
直接用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