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不简单

楼主(2025-07-15):
昨天有个小白求助贴,按照社区的发帖和回复水平来看,我估计有99.99%的人不能用最佳的办法解决,也就是小白所期望的答案。现在我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问题,也希望对专业技术有爱好的人来一起理性的探讨:首先我们还需要下面这个凸台的尺寸和位置公差,再根据加工上面那块板的孔的加工方法所能达到的位置公差,来计算孔的最小尺寸,再根据孔的加工方法给出公差,最后为了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采用最大实体要求,也就是说孔的尺寸在偏离最小尺寸向最大尺寸变化的时,我们标准的孔的位置度公差数值也可以相应变大,这就避免了按独立要求来检验把本来合格的产品当成不合格的问题,这个因为小白没有提供我们需要的数据只能用文字来说明了

网友:
应该有个良率要求,而不是全覆盖

网友:
还有这个件是干嘛的,需不需要精度...

网友:
这玩意不会是积木吧

网友:
如果需求和工况能再明朗一点就好了、

网友:
看不懂,详细说说,我只想到20的上下极限公差,第一个圆可以定位,后面的三个只能做U型槽

网友A:
补充了下条件  按照自己理解设计的 , 这种工艺工程师比较会 望看到的看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哥们,你认真点,都上位置度了,你好歹理论正确尺寸得画个框圈起来呀。

网友(点评):
SW 上不知道怎么画这个框,所以一直就不标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还是看需求吧

网友:
这个话题在抖音这两天也刷到,说是1938年的题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了下条件  按照自己理解设计的 , 这种工艺工程师比较会 望看到的看看行不行。

这里最好不要带m圈,带m圈第二个孔位置度是好的,但孔径很大了,这样也合格,但会上下晃动,我标的话,基准面a,第一个孔轴线为基准b对于a基准的垂直度,2,3,4孔用组合公差带约束在中心线上,2.3.4孔改成腰孔,再用m圈约束水平间距,也可以以第二个孔为基准b

网友(点评):
嗯嗯嗯,确实用第二个孔位基准B好些。带圈M是降低加工要求了,不带圈M晃动的概率也很高的。 我是看对方要求圆孔就按圆孔分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了下条件  按照自己理解设计的 , 这种工艺工程师比较会 望看到的看看行不行。

请教一下,为啥第三个孔的基本尺寸是11.8?

极值法,10+0.2*3+(0.25+0.25)*2+0.15+0.05=11.8,应该是这样算出来的  发表于 4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