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件技术求助帖

楼主:
大佬们,像这样的两个弯轨有好的办法测绘吗,另外这个样子看的出来什么材质什么表面处理吗

网友:
如果弯轨角度刚好是90度,土办法我会用拓印方法得到弧长,进而解出半径。那根长条的弯轨,可以先拓印出侧面,就是细长条的那面,在大白纸上,然后把弦长连上,尺规找弦长中点,进而就能找到圆心。这都是近似的方法。准确一点的办法,用投影检测的仪器,或者什么专业的检测仪都行。
表面处理,不熟悉不敢乱说。可以查查资料,滑轨常用的表面处理都有什么。
我先继续打螺丝了。

网友:
b站搜BV1BJ411B7aL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看着挺熟悉的东西

网友A:
3D扫描仪测绘  逆向造型就行了啊

网友B:
平面打印机复印,然后转图片,进软件,调节比例,绘制侧室,绘制三维,转二维图纸,1:1打印,对比原件。调整参数,逆向完成。多简单,经济有效

因为这个圆弧面不一定是圆,可能是任意曲线,如果单按照圆拟合是有很大风险的  发表于 昨天 10:43

楼主:
这个不太行,样条曲线合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扫描仪测绘  逆向造型就行了啊

孔间距不好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打印机复印,然后转图片,进软件,调节比例,绘制侧室,绘制三维,转二维图纸,1:1打印,对比原件。调 ...

不是全圆还有直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全圆还有直边

打印机复印直接复印侧边就行了,弧线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复印直接复印侧边就行了,弧线就有了

样条曲线描弧线,标不了尺寸

网友B:
为啥要标尺寸呀,样条曲线可以拟合和控制点作为曲线状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标尺寸呀,样条曲线可以拟合和控制点作为曲线状态呀。

大佬求教

网友C:
小的:1.一侧用墨水笔涂颜色;2.窄边印在白纸上;3.宽边印在白纸上;4.扫描或拍照;5.放在CAD里面修正尺寸,合并长边和短边2张图;5.修正后1:1打印出来,和实物对比,再修正。
大的:1.一侧用墨水笔涂颜色;2.印在白纸上;3.扫描或拍照;4.放在CAD里面修正尺寸;5.修正后1:1打印出来(如果没有那么大的纸,可以分几张打印),和实物对比,再修正。

网友B:
你这样条曲线怎么这么多点?没必要呀,就几个点就行,你这实物也没这么曲折吧,先设置-系统选项-草图,点选激活样条曲线相切和曲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的:1.一侧用墨水笔涂颜色;2.窄边印在白纸上;3.宽边印在白纸上;4.扫描或拍照;5.放在CAD里面修正尺寸 ...

我这要三维的,这样拖出来外形我的孔位弄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条曲线怎么这么多点?没必要呀,就几个点就行,你这实物也没这么曲折吧,先设置-系统选项-草图,点 ...

没找到这个设置

网友D:
直接丢给3D扫描就行了,用蔡司的设备扫描精度很高,然后把STP格式的3D模型拿来自己推测参数。轨道用的材质和表面处理得看用途和环境以及一些特殊要求,一般也就是调质,渗碳,渗氮之类的。

网友B:
你不会连软件才学会用没两天吧,那你确实不适合画这种东西,拟合曲线需要有熟练的软件使用和灵活的头脑,以及数学上的些许天赋solidworks设置在软件上方的小齿轮。文档属性旁边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连软件才学会用没两天吧,那你确实不适合画这种东西,拟合曲线需要有熟练的软件使用和灵活的头脑, ...

那好吧我再看看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丢给3D扫描就行了,用蔡司的设备扫描精度很高,然后把STP格式的3D模型拿来自己推测参数。轨道用的材质 ...

没有那么好的设备,老哥

淘宝上一大堆做逆向扫描的,要求他用蔡司的设备扫描就行了。你这两个件也就2~3K就能解决你百分之八十的问题,何苦为难自己呢,用公司的钱解决公司的问题没毛病。   发表于 昨天 11:38

网友:
三点绘圆弧,加光谱定材质

网友:
直接拿去抄数。也就是三维扫描,很多路边店,网络上都能接这个活,便宜得很。几百块搞定。

网友:
稳妥点还是得用最专业的扫描仪器扫描侧面,怕就怕圆弧不止一个。要是中间小圆弧两边大圆弧,甚至是任意曲线那完犊子了。

网友:
听前面那些大哥的,直接拿去抄数,没必要自己搞,没有仪器自己搞,没个三五天不断修正根本搞下来,或者根本搞不掂,有时候花一点钱其实是最省钱的做法。

网友:
拿张A4字,用铅笔把圆弧描下来。求圆心和半径。作图。图纸比例1:1.打印出来,和实物对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