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道连接处漏气

楼主:
通入0.4MPa左右氮气,管道为 6*4 PU管。

网友:
这是真空法兰,正压不用这个吧,我不太懂

网友:
该产品的公称压力是多少,网上查到这东西了但是没有查到具体数据。

楼主那是KF法兰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这个承载负压的  最多0.1MPa,你用来承载正压     有可能它的密封型式本就不适合呢  压力数值和压力方向都不行也有可能,去买有承载正压的卡箍

网友:
受力方向不对啊

网友:
理论上这种承压1.6mpa没问题 要么就是质量问题,要么就是安装问题

1.6MPa,那是什么规格的,那是KF25法兰,外加压环,他这有压环吗  发表于 3 天前
看好了,O型圈外周没有限位,这是真空管道用的,,,,,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外周加一节钢管就行

网友:
连接方式不对。器件选型错误。里面的那个钢件,本身带限位,不可能压的很紧。就算是用常规的家用的那个下水盆用的自来水钢丝编织管(里面有橡皮管),接头也不可能漏气。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技术要求应该选低压法兰,你选用的的真空法兰,承压的方向相反,漏气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技术要求应该选低压法兰,你选用的的真空法兰,承压的方向相反,漏气是正常的。 ...

明白,主要是阀门接头是真空接头,所以想问下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技术要求应该选低压法兰,你选用的的真空法兰,承压的方向相反,漏气是正常的。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承载负压的  最多0.1MPa,你用来承载正压     有可能它的密封型式本就不适合呢  压力数值和压力方向都 ...

是的,主要是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了,阀门接头也是真空法兰接头,没什么好办法才求助的

网友:
选用的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是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了,阀门接头也是真空法兰接头,没什么好办法才求助的
...

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
一般正压管路上都是Rc螺纹接头的,楼主这种是真空管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