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完全约束了为什么模型树子件旁边还有这个两个方框的符号?

楼主(2025-07-16):
(图片)

网友:
可能是位置约束了,但是可以旋转,角度没有约束

网友:
你看到的这个“两个方框”的图标,并不是表示约束不完整,而是**封装元件(Packaged Component)**的标记。
在 Creo 中,即使一个组件在装配中被完全约束,如果它是通过“封装”方式添加的(例如手动拖动放置、未使用装配约束),它仍然会被标记为封装元件,图标就是两个重叠的小方框。
常见原因:
该元件是通过 “封装”方式(如直接拖拽或复制粘贴)放入装配中的;
虽然你后来手动添加了约束使其完全约束,但封装状态不会自动清除;
封装元件的子项也会继承这个标记。
解决方法:
你可以手动清除封装状态:
在模型树中,右键点击该元件;
选择 “清除封装状态”(英文界面为 Unpackage);
封装图标会消失,元件变为标准装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