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机构,大家用的接标台是什么材质?

楼主(2025-07-16):
标签溢胶、留胶,导致接标的零件容易残留胶,时间长了导致接标的零件很粘,取标签的时候影响取标,各位大哥有啥好的材质,或者处理办法吗?目前用的是金属+镀层,只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试验几次

网友:
我用PU没啥问题

网友A:
特氟龙试试,可以的话就做成锯齿状的表面,减少接触面积

网友:
社区讨论过

网友:
鸡皮胶带

网友B:
1.镀层方面:铁氟龙、陶瓷
2.加工方面:齿状
以上可以试一试,我之前找的这家一家 处理叫:特克诺处理

楼主:
试验了很多次,都不太理想,感觉跟材质的加工工艺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PU也试过,效果不太好,时间长了本身就有一定的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氟龙试试,可以的话就做成锯齿状的表面,减少接触面积

特氟龙试过了,有效果,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跟来料也有一些关系,做成锯齿了,吸盘吸附性不太好,做成有部分台阶了,效果还可以的。

楼主:
老铁,还记得哪个贴子吗?我去瞅瞅

楼主:
也试过了,这个更换有些麻烦,颗粒状的要更好一点,人工处理没用那么方便,需要开孔,人工处理很丑,客户不满意,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镀层方面:铁氟龙、陶瓷
2.加工方面:齿状
以上可以试一试,我之前找的这家一家 处理叫:特克诺处理

好的,陶瓷的没用试过,有具体的工艺吗?或者厂家,我去问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试过了,这个更换有些麻烦,颗粒状的要更好一点,人工处理没用那么方便,需要开孔,人工处理很丑,客户 ...

如果效果可以,外观与避让孔可以考虑出图定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铁,还记得哪个贴子吗?我去瞅瞅

搜防粘,不过搜出来好像都是和那社友提到的鸡皮胶带有关,鸡皮胶带应该是最防黏的了,这个都搞不定就没啥好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陶瓷的没用试过,有具体的工艺吗?或者厂家,我去问问

开孔可以去做一把刀模,几十块钱的事,能保证外观一致性

网友E:
铁氟龙锯齿   不行就陶瓷 飞达厂家喜欢搞陶瓷接标

网友F:
取料平台等离子涂层防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PU也试过,效果不太好,时间长了本身就有一定的粘性

这点粘性总归大不过有胶那一面的吧,另外注意要破真空

标签溢胶是什么原因,好不好解决?
我认为最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效果可以,外观与避让孔可以考虑出图定做

好的,感觉订制更换还是比较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防粘,不过搜出来好像都是和那社友提到的鸡皮胶带有关,鸡皮胶带应该是最防黏的了,这个都搞不定就没啥 ...

是的,基本上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孔可以去做一把刀模,几十块钱的事,能保证外观一致性

这个太麻烦了,还是定制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氟龙锯齿   不行就陶瓷 飞达厂家喜欢搞陶瓷接标

好的,我去问问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料平台等离子涂层防粘

等离子也试过,用了一段时间也不太行。还是容易留胶,跟镀特氟龙效果差不多

网友(点评):
等离子我在Valeo的平台用了2年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用酒精天那水之类的去清理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