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阵列为何少了一节?

楼主(2025-07-16):
如图示,链阵列用填序路径算出来的,少了一节. 自己在草图是画应该是10节。 不包括阵列源的那一节,算出来9节才对。 不知道哪个地方操作的不对呢。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路径长度差了一点,自己动手改一下,它不是和你算的一样的。或者不要用填充路径,手动输入节数。

网友B:
你给的数量不就是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长度差了一点,自己动手改一下,它不是和你算的一样的。或者不要用填充路径,手动输入节数。 ...

手动输入链节数,依然不正确,并且模型报错。 手动修改路径长度,不论改长还是改短,都不对。 软件2022的, 有条件的帮测试一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可以发文件吗?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你的草图为什么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可以发,我看看怎么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数量不就是8吗?

数量8是自动计算出来的,不正确,9才是正确的。

网友C:
画过一次,当时圆弧也是画的直线,总长怎么都对上,把节距标弧长就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过一次,当时圆弧也是画的直线,总长怎么都对上,把节距标弧长就对上了。 ...

你的意思是, 直线段和圆弧段分别标注长度吗?不是标注总路径长度?

网友(点评):
难道他的计算法则是,弧长就是弦长。

网友D:
圆形周长和多边形周长是不一样的,链条圆弧部分周长要参考多边形才对。你们都是什么爱好,链条都要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圆形周长和多边形周长是不一样的,链条圆弧部分周长要参考多边形才对。你们都是什么爱好,链条都要画出来? ...

难道楼主的链条圆弧部分周长不是参考的多边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动输入链节数,依然不正确,并且模型报错。 手动修改路径长度,不论改长还是改短,都不对。 软件2022的 ...

这是源文件,有兴趣的都可以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