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内壁粘绝缘片方法疑问

楼主(2025-07-16):
一个直径60长90的钢管,在钢管内壁距离管口10的位置用胶水粘一块宽20厚0.2绝缘片,绕管壁一周,需要保证绝缘片贴的是正的,可以用什么方法,或者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工装

网友:
在钢管内部,根据绝缘片的尺寸,车一个差不多的槽,粘贴的时候目视检查绝缘片没有超出槽的范围

网友:
看了一下,挺多人看过,很少回复,我来抛砖引玉吧。
          由于不能传图片,我只能文字说一下了。                绝缘片长度裁切和钢管内刷胶水就不说了,用小于钢管内壁的圆管(双层,内可滑动),将裁好的绝缘贴卷成小于钢管内部的圆,首尾压住,送入管内,松开压条,管内可滑动零件将绝缘片卷推到需要位置,下一工位或者钢管另一头伸过来(内撑结构)将绝缘片压实。

网友:
这么薄,刷层绝缘漆不可以吗?车一圈就正了

网友:
根据什么认定哪个方向是正的。

网友:
车个止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