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液压管路问题

楼主:
今天领导让我画了一个一用一备泵的液压管路图,领导的意思就是一直用一个泵,什么时候这个泵坏了就要快速切换到第二个泵,液体流动方向在图中已经标好,最上面的管路是回料管,我对管路这方面没什么太多了解,请教一下各位大手子,这管路结构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还有阀要怎么装呢,现在就一个安全阀,其他都是手动球阀,我感觉回料那里会别住

网友A:
先不讨论管路是否优化,首先存在一个功能上合理性的问题:
A泵故障维修的时候,检修需要拆除A泵的任何管路件时,同时要满足B泵不停机能正常工作,
这个管路,明显没法满足这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讨论管路是否优化,首先存在一个功能上合理性的问题:
A泵故障维修的时候,检修需要拆除A泵的任何管路 ...

我的理解手动球阀一关就可以拆,想问一下是哪里不能拆呢

网友B:
你大概没明白一件事,是先画原理图,再画管路图,原理上不行,画什么管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没明白一件事,是先画原理图,再画管路图,原理上不行,画什么管路图。 ...

确实不懂这个,小公司那有原理图,领导拍脑袋让我画就只能按照他的意思画

网友C:
安全阀是不是不对

网友C:
泵出口接单向阀就可以了,整球阀干嘛

网友D:
你说的安全阀是左上角的那个阀吗?看着像是阿法拉伐的座阀。
好像是卫生级要求比较高才用这个阀,开启关闭压力比普通的要讲究。
你这个不像是卫生级的要求,普通的气动蝶阀球阀应该也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安全阀是左上角的那个阀吗?看着像是阿法拉伐的座阀。
好像是卫生级要求比较高才用这个阀,开启关闭 ...

老哥看得这么准的,看了一下,是下的这个品牌的三维,今天问了一下,厂里说的安全阀就是个背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泵出口接单向阀就可以了,整球阀干嘛

用一个的时候另一个完全不用,只用球阀关死应该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阀是不是不对

是不对,今天问了一下是安全背压阀,就是个背压阀

网友E:
1.泵前一般要过滤器、压力表检测泵入口压力
2.回流管路最好回到物料罐,回到泵前离心泵的话有可能有汽蚀风险
3.泵出口换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泵前一般要过滤器、压力表检测泵入口压力
2.回流管路最好回到物料罐,回到泵前离心泵的话有可能有汽蚀风 ...

过滤器是有的,安装在料罐那边,回流管路我想的也是回到料罐,但太远了,差不多十几米,过来80的管道已经不便宜了,单向阀看了一下作用是防止设备出故障时电机倒转,介质回流,问了一下领导,说一般不会出现,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的时候另一个完全不用,只用球阀关死应该也没问题吧

少一个动手的地方,减少人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