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针工具套管?加工费会不会天价。

楼主(2025-07-17):
最近购买了一个退针工具,价格500元左右,拆开看到套管比较薄,担心容易损坏,安排同事画了一个图纸,这套管能加工出来。

外协加工厂家报价,价格比整体退针工具都贵。套管单价报价:100个价格,单价:800元;放弃想法,直接购买成品。

网友:
量少了,你下100W件,超过0.5元一件,可以把供应商打死,拉管,切断,扩口,研磨两头,加内撑,光亮热处理,氮化,出货,1000W件,能做到0.15/件

网友(点评):
退针工具厂家也没这么大的量,最多一次生产100个算是比较大的了;

网友(点评):
市场有微管,买来扩口即可。。。。。

网友:
想便宜就要改图了

网友(点评):
放弃了,直接购买退针工具

网友:
做机械的,觉得什么都贵很正常,很多时候,本来很便宜的东西,就是因为量少而上天价。

网友:
你以为是加工,实际是管扩口而已,见过肉类电动检测取样针,就是1.2mm的管,,,,

网友(点评):
厉害,见识得多

网友:
拿去线切割割几个管子。倒角那边做个小工装;酒精喷枪或者防风打火机烧一下;轻轻一锤就好了

网友(点评):
0.25mm.线割变形?

网友(点评):
魔都北京东路有很多卖微管的,各种尺寸,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