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背隙会导致两侧传动精度吗?

楼主(2025-07-17):
电机放在单侧,中间通过联轴器连接,主动轴与减速机直连,远处从动轴比近处传动轴中间多了个换向器,伞齿传动,多了个换向器就多了个背隙,远处的传动轴就会比近处传动轴少传动角度,因为有背隙先要把背隙跑完才能旋转角度,导致远处传动轴比近处轴矮,频繁启停,一次运动就会有一定的误差,多次启停误差是否会累积导致两轴运动不水平,一边高一边低。我认为理论是这样,但是实际验证跑不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减速机

减速机

网友:
个人见解:
1.齿轮本身工作时热量积累有膨胀;
2.润滑油填充间隙 (不会没加润滑吧?)
3.如果单向转动而不是往复运动不会累计误差

网友:
多长启停,误差应该不会累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