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用什么工艺和处理方式可以做到?

楼主:
有什么工艺和用什么处理方式,能在保持磁性的前提下,通过48小时的中度盐雾测试?

网友A:
3.1是圆吗?,r0.5是错的,按照制造工艺那里不是圆角,是六角尖所在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镦

材料性能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是圆吗?,r0.5是错的,按照制造工艺那里不是圆角,是六角尖所在的直径,,, ...

应该没错,

网友C:
你说图纸上写的不锈铁是什么玩意?
马氏体不锈铁
代表牌号:410、420、430(部分430不锈钢因成本低也被归为“不锈铁”)。
特点:通过热处理可硬化,用于刀具、餐具等需耐磨的场景,但耐腐蚀性较弱。
铁素体不锈铁
代表牌号:430(部分低镍或无镍型号)。
特点:含铬量较高(12%-18%),无镍或含镍量极低,耐腐蚀性优于马氏体但弱于奥氏体不锈钢。
其他合金铁基材料
如添加少量镍、铜的铁基合金,用于低成本耐腐蚀场景(如装饰件、建筑构件)。

这牌号都不确定,怎么给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图纸上写的不锈铁是什么玩意?
马氏体不锈铁
代表牌号:410、420、430(部分430不锈钢因成本低也被归为 ...

既然图纸标的材质是“不锈铁”,在没有特别指定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说明符合“不锈铁”特质的材料标号的能适用呢?

我也特意说明了,保持一定磁性的情况下,通过48H的盐雾测试,这不就是这类材料共同的特性吗?
大聪明,除了会用搜索引擎,能不能也动动脑子啊?
另外,叫你把我IP记下来你是不听啊!

网友D:
图纸材料是不锈铁,技术要求怎么是注塑的工艺?

网友:
楼上大哥发现重大问题
零件必须遵环保3类RoHS+PAHs+PAEs+NP+REACH+DMF等或产品定义的相关标准。
禁止使用回收料;浇口残余最大0.5mm,且不能影响装配、功能及外观要求。
产品外观面不得有注塑缺陷,包括缩印,凹陷,飞边,结合线,流痕及划痕等。
光看这三段,这零件材质无论如何它都与塑料材质相关,结果图纸标题栏却写着金属材质,原谅我想像力有限,这什么人出的图纸啊。

大聪明,你知道有一种工艺叫金属注射成型吗?图纸这段描述就是对这个MIM工艺的要求!想象力有限你就别为难自己,用你最擅长的DS吧!  发表于 前天 17:11

网友E:
失蜡铸造+二次加工。这个怎么样,但需要量大。

楼主(2025-07-17):
引用 网友D:
图纸材料是不锈铁,技术要求怎么是注塑的工艺?

图纸描述的是对MIM工艺的要求。

网友(点评):
类似粉末冶金。和粘结剂做成半固态流体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蜡铸造+二次加工。这个怎么样,但需要量大。

这个成本不低吧!

网友(点评):
脸都不要了,是吧,什么叫注塑工艺,你家金属注射怎么的,就可以注塑了,你和你们的公司是什么鸡巴作坊,还舔脸出来作生意。

网友(点评):
任何一家公司会在自己的图纸上写什么不锈铁材质时,就已经把脸丢尽了。

网友(点评):
够胆看楼下回复你爹,吵架用点评的是小丑!

网友(点评):
有一种新的粉末冶金工艺确实是注塑成型胚体的。然后高温脱粘结剂,再烧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哥发现重大问题
零件必须遵环保3类RoHS+PAHs+PAEs+NP+REACH+DMF等或产品定义的相关标准。
禁止使用回 ...

1、你把一家通过IATF16949质量认证的企业叫“鸡巴作坊”,我不知道是你蠢到极致,还是坏到了极点。
2、这图纸是我一个专做智能机器的客户发来询价的,由于这个产品用我司工艺做有些勉强,所以发来论坛求指教,也拓展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所以这图纸并不是我司出的,而且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好丢脸,论坛里早就有前辈指出:“俗称的不锈铁就是非奥氏体的不锈钢,它们具有磁性 即不锈铁指的是有磁性的不锈钢, 不锈铁的金相组织是铁素体和马氏体,”,相比之下,气急败坏乱咬的狗才是真的好丢脸!
以上帖子,仅此而已,可你这大聪明上蹿下跳的样子,实在滑稽的很啊,连MIM工艺是怎么回事都不懂还在这唧唧歪歪。你说你不是小丑是什么?你要用DS你就好好用,连AI都用不好,容易暴露了你的无知和无能!
另外, 大聪明,早给你说了,认准了你爷爷的IP你就是不听啊,你以为给谁狗吠两声就都能跑得了?今天又是在线等你的一天,还是那句话,有胆量狗吠,就回复你爹,别点评,看看你还能蹦出个屁么?老子等着给你打脸!
你还认得这打狗棒不?再吃老子一棒!

网友F: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零件吗、、、直接让春哥冲压一下,或者CNC一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零件吗、、、直接让春哥冲压一下,或者CNC一个好了~~~

成本要满足批量生产要求

网友G:
粉末冶金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粉末冶金不行吗

可以,但是成本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