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种凸轮用SW画的出来吗。

楼主(2025-07-17):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X4I_Dj8uh36tiw2JOCoRA?pwd=9uh8 提取码: 9uh8

补充内容 (2025-7-17 13:53):
白色的为滚子位置固定,凸轮与轴可看成一体。通过凸轮的旋转来实现轴的轴向窜动。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用包覆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用包覆不行么

不行,有干涉

网友:
看看可以,做零件,槽里会干涉,,

网友:
凸轮滚子 ,研究研究用仿真轨迹的方法画

网友:
这是想画分割器之类的结构?

网友:
可以,本质上是个数学问题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要数据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要数据齐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现在是在纯扯淡

网友C:
可以的,UG 做的一个示意,没用运动仿真,计算量大,天热,小本本的U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UG 做的一个示意,没用运动仿真,计算量大,天热,小本本的U扛不住。 ...

我用扫描切除和包覆画出来的都是这种 槽是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扫描切除和包覆画出来的都是这种 槽是歪的

见附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扫描切除和包覆画出来的都是这种 槽是歪的

如果你是采用实体轮廓扫描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下面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采用实体轮廓扫描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下面的情况:

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又学一招,虽然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