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件冲压成型不到90度

楼主(2025-07-17):
3毫米厚的6061铝件,冲压成型2个90度,现冲头做了88度,冲压出来2个90度不稳定,会大于90度。

网友:
这种不是应该把成型之后产品 或者模具拍照片 发出来  然后才能判断问题所在吗?

网友(点评):
模具压出来度左右

网友(点评):
91度左右

网友:
这个不很容易吗,冲86度

网友(点评):
改了,没有变化

网友:
不断调整工艺,实现折弯精度

网友:
材料反弹,折弯间隙合理的情况下折弯处打筋或改折弯方式

网友(点评):
不允许打筋

网友(点评):
那就改折弯方式嘛,

网友:
试试用5052冲几个?

网友(点评):
不知道客户同不同意

网友:
V型还是U型折弯?折弯机折的还是冲床折的?如果是V型折弯不管是冲床还是折弯机;首先检查上/下模的尺寸与间隙是否对;然后检查折弯的时候上下模是否错位;再检查行程有没有压到位。 如果是U型折弯检查间隙是不是合理;然后检查行程是否到位。不会有别的问题了;如果都检查了一遍自我感觉说都还行但是做出来还是不行;请找专业人士到现场去;这种东西现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点评):
U型折弯,R角部还不能有压筋,试了好多方法了。

网友:
如果强度没有要求很高,用5052好点,我有个件最初也用6061结果加工商说容易开裂,问能不能用5052

网友(点评):
5052是软,就是回弹没法解决,实在不行只能加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