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伸出臂变形的问题

楼主(2025-07-17):
如图,是一个分三段伸出的结构,黄色箱体的末端是固定端,伸出总长度大概1.8米。驱动方式打算采用直线电机,因为是医疗设备,所以对精度要求较高。现在的问题是伸出后会有一定的变形,且用手触碰会有很明显的晃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变形和晃动程度?(原结构就是三段,因为涉及到外罩,所以依然打算分三段,但是要解决原结构的变形和晃动问题)

网友A:
钣金的刚度太差,需要改结构

网友:
增加每段之间的导向结构长度,目前结构看着导向部位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的刚度太差,需要改结构

嗯嗯,黄色部分改用铸钢,伸出部分铸铝,但是估计还会有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黄色部分改用铸钢,伸出部分铸铝,但是估计还会有变形。

变形是肯定的,把它控制能接受的范围内就行。黄色部分为什么不考虑焊接的钢结构啊,感觉铸钢比较麻烦。

网友B:
因为是医疗设备,所以对精度要求较高。现在的问题是伸出后会有一定的变形,且用手触碰会有很明显的晃动。

这是表示你已经做出实物了,才知道这玩意晃的很是吧。那你用三维画图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呢,那直接用二维画图好不好。

网友(点评):
看上下文好像是以前别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的刚度太差,需要改结构

我也是纠结这种问题。就是伸出结构,一要尽量轻,因为活动的,提高启动的瞬间。二又担心变形。这段的刚性。大家是怎么来核算的。

网友:
你先要确认哪里是主要问题。假设不是单独零件刚度问题,考虑零件间的链接,是黄色和灰色立柱 还是3段滑台之间?前者做个类似加强筋额支撑 或者增加和灰色立柱的固定面积(比如2滑块变为4滑块,在伸缩防线),后者就是类似增大重叠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表示你已经做出实物了,才知道这玩意晃的很是吧。那你用三维画图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呢,那直接用二维画 ...

不是,这是以前的设计做的,一直存在变形和晃动问题,现在我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个结构外面有外罩,所以要在外形尽量不要变的情况下优化一下这些问题。

网友(点评):
其实这种活适合外包干主体,你先跟着看学习,后面再完善一些细节的或者保密的东西。这样虽然花了些钱,但是你也学到了人家是怎么做的(尽管人家可能仍然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没人带着设计太难了

网友:
和直线电机连接的部分可以加宽一下,或者说增加直线电机的宽幅,这样会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