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是否可以画这种带圆弧的旋转剖?

楼主(2025-07-17):
creo是否可以画这种带圆弧的旋转剖?

网友:
Creo 本身不限制旋转剖的剖切路径为直线,只要你能用草绘截面定义出圆弧路径,就能在工程图中正确显示带圆弧的旋转剖视图。
先在零件模型中创建“草绘截面”
进入零件环境 → 使用“截面”功能 → 选择“草绘截面”
在草绘中绘制包含圆弧的剖切路径(如 L 形+圆弧组合)
保存截面(如命名为 A2)
新建工程图 → 插入普通视图(如左视图)
右键视图 → 属性 → 选择“截面” → 添加刚才的草绘截面(A2)
设置“剖切区域”为“全部(对齐)”或“局部”
确认后,系统会沿你草绘的圆弧路径生成旋转剖。

网友:
可以,CREO要在模型界面建立好路径,

网友:
这个需要草绘截面

楼主:
谢谢大家。成功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成功了。

网友:
SK C 可以的。做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