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铸造件如何加工

楼主(2025-07-17):
如图,这是一个铸造件,我把三维画出来了,想着用焊接行不行哪种成本好一点
 1,铸造的话一定要开模吗  我这个暂时只需要两件
尺寸225乘120乘80左右  零件上主要是两个固定孔 和一个轴承大孔  大概成本多少
2.焊接的话强度是不是差点 ?成本低点?

网友A:
2件,就45钢CNC加工出来好了。舍得的话再镀个铬,防锈。

网友:
你这个图本来就是按焊接件画的吧,全都是直角线条,而且数量才2件,肯定首选焊接,强度不用担心,焊缝强度比母材强度大

网友:
现在消失模铸造那么多,稍微加价就能铸造,,,,,,

网友(点评):
一个模具几千,你确定要开模?

网友(点评):
那么小消失模就值几十块,,,,,你应该了解一下3d打印消失模

网友:
焊接就行 批量可以考虑开模具

网友:
才2件,肯定不铸造了。
图上面都有加强筋,采用焊接吧

网友:
直接改结构,不要那么多台阶,改成易加工的形式。

网友:
只需要两件,那只有机加工了吧!

网友:
直接下料焊接,然后在机床上整两刀保证精度。

网友:
2件,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件,就45钢CNC加工出来好了。舍得的话再镀个铬,防锈。

有道理,铸造数量小没有理,成本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