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同步带选型计算有excel版本吗?SM PM 有啥区别

楼主:
我这边设计一般习惯用米思米的,每次核算皮带按照一步步笔算太麻烦了,有没有电子版本的。
只有不够用才找其他牌子啥的。我之前从其他网站下过几个非标的设计计算Excel版本 但老缺失相关系列的 比如SM PM等系列。

那位大佬有电子版本的啊?

另外我一直用SM系列  PM没怎么用过,这会儿看了下 齿形一样,差异很小。有啥不一样。没看出差别。为啥还搞2个系列,都是高扭矩的。

网友:
同求,平常计算手算的多

网友:
这么严谨吗?其实同样产品用多了直接选宽的就Ok了,俗称余量,15mm的改用25, 连算都免了。。

这个我知道 ,但要我要算的基本都是新工况的。  发表于 昨天 13:49
同类产品,你没看我上面说的吗,之前用的没事,你只有重载、加速度高的时候需要算皮带  发表于 昨天 13:11
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15的满足要求?我得先找到15mm 的吧  发表于 昨天 11:46

网友:
1、方向错了,米思就是一个大平台,实际并没有皮带的生产或研发,并且不同品牌的皮带性能上有较大差(价格差)。
2、带轮的数据找带轮厂家,如找我。
3、皮带的数据找皮带厂家,进口的如欧皮特、盖茨、麦高迪等。
4、一般大厂都有设计软件,直接输入数据可出结果/有需要可私下联系我。

大部分设备都只有一台 种类多,数量少 直接问米思米买 方便啊。  发表于 昨天 13:50

网友:
米思米资料书或者电子书后面的同步带选型里不是有详细的介绍解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