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键

楼主(2025-07-17):
上下两个装配零件,用矩形键定位,如果键的规格:20*100*12mm。上下两个零件的键槽总高度是和键的高度12一样(加+公差)还是理论高0.5-1mm(自由公差)?

知道轴和轮毂键槽深度是按照机械设计上的标准设计。知道工作面是键的两侧面,与高度无关,个人觉得高些方便安装和加工,零配合加公差会造成加工成本。装配的定位键高度应该如何取值 ,请教各位,见笑了

网友:
键槽高度大于平键高度0.2-0.5MM

网友:
去看看机床台面定位槽标准,,,,,

网友:
两个零件受力后,整体是静态的话,受力变化不大的话, 1mm以内都没问题,如果运动的话,还是按标准设计,还可以在上零件加个顶丝定顶住键,别滑出来了。

网友:
键槽设计有标准啊,查机械设计手册或者公差与配合的书籍都有讲的

网友:
按照5楼说的,把基本的标准研究透了,你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道理是相通的

网友:
一般要高0.5—1mm的自由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