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拼接边干涉问题

楼主:
如图,两边都有折弯直角边,最后圆弧折弯的时候会有直角边会有干涉。我想问下各位这种有什么改善的结构方案分享一下嘛。

网友A:
物理特性,当然用化学魔法去打败它。焊接算化学反应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特性,当然用化学魔法去打败它。焊接算化学反应的一种。

也看了拼角小技巧,最可行的感觉还是这个扇形面单独拼接上去。45度拼角还是会干涉

网友B:
你不会把扇形切掉点吗

网友:
圆角处折弯前剪去,折弯后焊上圆弧片

网友C:
一般处理就是圆弧面,单独焊接打磨

网友D:
预留的间隙不够大,设计师想的太理想了,没考虑工艺

网友:
你这个圆弧加工的时候,应该有点干涉

网友:
楼主能说下,这个大R角怎么弯的吗

钣金厂大R角有办法可以折的,一般用5的倍数的R角  发表于 昨天 10: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把扇形切掉点吗

确实可以,想少焊一点。

楼主(2025-07-18):
引用 网友D:
预留的间隙不够大,设计师想的太理想了,没考虑工艺

主要是间隙大了又不好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处理就是圆弧面,单独焊接打磨

麻烦😂,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也有过这种做包角处理的,还是展开人员的经验问题,老手这么搞没问题的

网友E:
你这那里是干涉啊。角度没到位啊。

网友F:
这样的切口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切口有什么好处吗?

没啥特别的,产品结构要做这样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那里是干涉啊。角度没到位啊。

拼角圆弧尖角在折弯过程中,会干涉的碰到导致折不到位。
图可以看到圆弧尖角都顶变形了。

网友:
最可行的感觉还是这个扇形面单独拼接上去。45度拼角还是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