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叶片展开求助

楼主(2025-07-18):
现有一搅拌设备,是以前的同事做的,现在就是要改一下这个叶片,因为吨桶口比较小,所以要收起来,后面有个气缸控制放下去再打开旋转,同事原来想的是靠旋转带动叶片自行打开,但里面的料密度大概在1.4-1.6,转速也不是很快,每分钟就50转,效果不是很好,现在要改成叶片可以上下调节并可以张开,上下调节用光轴固定环给限位就行,但如何张开旋转请指点一下,现在就只能用纯机械的。

网友A:
用离心力带着叶片有点角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离心力带着叶片有点角度可以吗

转速有点不太够,而且只能偏一点角度,下面那个料桶口直径只有140,偏多了有的下不去

网友:
雨伞看一下

网友:
加套管提拉叶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有点不太够,而且只能偏一点角度,下面那个料桶口直径只有140,偏多了有的下不去
...

叶片给点角度,转着就张开了,行不

网友:
套中 用一个螺杆
不转的时候 靠这个螺杆收缩

进入箱子的时候 螺杆内部自转 把叶子散开

网友:
可以参考那种简易三夹爪机构

网友:
可以使用类似雨伞结构,但是雨伞结构当你放进去之后,不能伸手进入收雨伞,所以要加一个长套管,相当于曲柄滑块中的滑块结构,并且滑块要凸出来。这样可以手动控制叶片的展开与收拢。
当然,如果你不想手动控制,那就要再加机构,用圆形的管壁作为触发点。气缸推动下降时,接触到圆形管壁,就展开。离开圆形管壁就收拢。

网友:
这个我还真搞过
我搞的有点复杂
我给你贴个图吧,仅供参考

网友:
通过螺杆步进电机,推动中空轴内的连杆机构,连杆带动叶片展开。
工况不一样,用途不一样,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