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工件的圆锥销能多用几个?

楼主(2025-07-18):
平时1米左右的件用圆锥销都是2个,刚才有个件是3.5米,想多下两个圆锥销,但是印象中多的话会过定位,现实中这种长工件有多加的情况?

网友:
可以多个,但是要配做。

网友(点评):
定位销都是现场调好精度,配铰的。

网友:
中间错开,两边个加两个靠销。

网友:
提前打孔,现场配铰,没毛病

网友:
你学习齿条,齿条上有个5.8的孔,装完后,配装的另一面钻个底孔,然后6H7的铰刀,两个一起铰孔

网友:
搞设计 的有点自信,我说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