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2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5-07-18):
客户要求用这材料做,没查到这玩意啊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轴承钢吗?
高铬、低碳,适合要求表面硬度高(渗碳工艺)、高综合机械性能的零件。
G20CrMo比较常用

你是没查到牌号?

我刚查了一下,GCr12是高铬工具钢

高碳铬合金工具钢

GCr12是一种高碳铬合金工具钢,具有优异的淬透性和高硬度,同时具备良好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淬火变形。它主要用于制造承受冲击负荷较小且要求高耐磨的冷冲模、冲头、冷切剪刀等工具。GCr12的化学成分中,"Cr"代表铬元素,"12"大致表示铬的含量百分比。这种材料广泛应用于需要高耐磨性的场合。

网友(点评):
Cr12我是能查到,这Gcr12手册上没查到,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点评):
这是胡扯,哪个标准中出现了GCr12这个牌号

网友(点评):
对啊 我没查到,客户非常确认跟我说,给我整不自信了

网友:
上世纪的机械手册,看今朝材料

网友(点评):
GB/T 18254-2002 还好吧 新版的好像也没增加啥东西呀

网友(点评):
你还真就别跟楼主抬杠,这个牌号还真就不存在。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输入的时候错了,5打成2

网友(点评):
我靠 这吊毛浪费我时间

网友:
360搜索可以查询到:
GCr12是一种高碳铬轴承钢。
GCr12为轴承钢,属于高碳铬轴承钢,铬Cr含量1.2%左右,其它合金元素的表示方法与合金结构钢的合金含量表示相同。主要用作一般使用条件下滚动轴承的套圈和滚动体51。

你可能还想知道
GCr12轴承钢的热处理工艺有哪些特点?
(1)GCr12轴承钢淬火后硬度能达到多少?
(2)GCr12轴承钢回火处理的最佳温度范围是多少?
GCr12与GCr15轴承钢有何区别?
(1)GCr12和GCr15在化学成分上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2)GCr12和GCr15在性能上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网友A:
你小子瞎扯蛋,不是GCR15,打字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小子瞎扯蛋,不是GCR15,打字打错了

GCr15我是知道的啊!这吊毛很自信的跟我说就是GCr12,害的我去查手册了!

网友:
大概率还是写错吧

网友:
大概相当于美标20Cr4高淬透性轴承钢

网友(点评):
18254里面没有。。。。

网友(点评):
看来AI也不准呀,刚才去平台看了标准确实没有,抱歉。介绍个平台吧

网友:
没用过GGr12,有点冷门儿,国标G打头的钢材都是轴承用钢,如GGr15

网友:
可能是Cr12,冷作模具钢,现在用的少,一般都用Cr12MoV

网友:
轴承一般用GCr15,GCr12应该是工具钢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