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大佬们,这个要怎么建模,帮帮孩子

楼主(2025-07-18):
大佬们,黄色区域的特征要怎么建模呢?
图片00是图纸,图片01是半成品模型
原始模型和文件都在压缩包里

图纸 模型.rar

楼主:
大佬们,帮帮萌新

网友A:
按照表格做出凸轮槽扫描线,,,,,,

网友B:
注意,图上的尺寸单位都是英寸。

网友C:
扫描切除?不好画
会用宏程序吗,螺旋切除

网友:
我看那个AA截面有标注写各个角度是多少,虽然说实话我也没看懂他标的是什么意思,建议问问出图的人,因为我看槽两个端面的圆弧还是变径的两边不一样,

网友(点评):
就是那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表格做出凸轮槽扫描线,,,,,,

大佬,能教教萌新怎么做扫描线吗?我曲线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切除?不好画
会用宏程序吗,螺旋切除

大佬,左下角的槽萌新已经做好了,右下角的过渡要怎么建模呢,大佬有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图上的尺寸单位都是英寸。

OK,谢谢大佬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左下角的槽萌新已经做好了,右下角的过渡要怎么建模呢,大佬有思路吗

...

用样条曲面拟合吧,画个两寸的圆,按他的角度每10°圆周阵列一根半径线,样条曲线的控制点设置在焦点再按他给的尺寸标尺寸就好

网友:
你是做什么产品的?这个零件用在什么传动场合?
零件还真是有难度。能画出来,也是可以。
提供一些思路吧。
你应该已经知道,难的是画左下角和右下角两个部分。
左下角类似圆柱凸轮槽,但是比圆柱凸轮槽难画,因为它的槽宽是变化的,所以说不知道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会这样。要用到扫描和放样命令。
右下角类似盘型凸轮,表格当中标注的是盘型面距离Φ2的相对距离,你看最初的值是0.133,每10度变化一定距离,最后是0.25,刚好是黄色区域的终点。
并且那个盘型凸轮的面宽,还是随着圆柱凸轮变化,所以不好画。
加油啊!

网友D:
用多实体做切除吧

网友:
俺也不会

网友:
怎么画出来的凹槽?分享一下三维模型

网友:
有点复杂,楼主画出来了告诉下,不行我发其他论坛问下

网友:
问客户要三维,这种模型,一般都带着三维来的。就算你画出来,跟他二维图纸标注的是一样的,单也只是一个截面,不一定正确

网友:
我这么和你说,这种槽用单纯的SW命令做出来的都是错的,都带有负倾角,我见过几种,一种是二次开发的插件,他是看一圈切除几百个在槽里走的工件的运动轨迹。还有就是mastercam,模拟出路径,立铣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多实体做切除吧

OK,谢谢大佬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