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真空管道

楼主(2025-07-19):
公司想对设备的真空管道做优化,管道主要由DN65、DN50、DN40和各种气控阀组成。目的主要是要减少管道大部分的焊点,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1. 采用快拆法兰/卡箍连接(VICTAULIC接头)
适用场景:替代DN65/DN50/DN40管道的直管段焊接

优势:

零焊接,通过橡胶密封圈+金属卡箍实现真空密封(可达10⁻³ mbar)

允许±5mm轴向偏差补偿,降低安装精度要求

维护时拆卸时间<5分钟(焊接需切割/打磨/重新焊接)

注意点:需选择316L不锈钢材质,密封圈需用氟橡胶(FKM)以耐真空和化学腐蚀

2. 模块化阀组集成
方案设计:

将多个气控阀(如电磁阀、蝶阀)预先集成到一块304不锈钢阀板上

阀板与管道通过ISO-KF法兰连接(DN40以下可用NW法兰)

案例参考:

某半导体设备厂商将6个阀门的焊点从24个减少到4个(仅阀板与主管道连接点)

泄漏率从1×10⁻⁶ mbar·L/s降至5×10⁻⁸ mbar·L/s(因减少焊缝)

3. 标准化预制管段
实施步骤:

使用SolidWorks/Inventor进行管路三维建模

将90°弯头、三通等转换为液压成型一体件(无焊缝)

预制管段两端预留ISO法兰或螺纹接口(如G½"内螺纹)

成本对比:

方案        焊点数量        安装工时        泄漏风险点
传统焊接        12        8h        高
预制管段        2        2h        低
4. 金属波纹管补偿段
特殊应用:

在设备振动区域(如分子泵附近)安装轴向型波纹管

可吸收±10mm位移量,避免为调整对中而增加的焊接短接

参数选择:

壁厚≥0.3mm(DN65推荐0.5mm 316L)

波数≥8个以确保柔性

5. 焊接工艺升级(无法避免焊接时)
自动轨道焊:

采用TIG自动焊机,焊缝一次合格率>98%(手工焊约85%)

焊道宽度可控制在3-4mm(传统焊接5-6mm)

成本效益:

初期设备投入约15-20万,但单条焊缝综合成本下降40%(省去返修/检漏时间)

实施路线图
评估阶段(1-2周):

统计现有管道焊点分布(建议用颜色标签分类)

检测泄漏点集中区域(氦质谱检漏数据)

试点改造(2-4周):

选择20%的高频维护段进行快拆法兰改造

对阀组密集区设计首块集成阀板

全面推广(8-12周):

建立预制管段库(涵盖80%常用组合)

制定新标准(如DN50以上强制使用卡箍连接)

通过上述组合方案,预期可实现焊点减少60%-80%,同时提升系统可靠性和维护效率。建议优先处理振动大、需频繁拆卸的管段,再逐步覆盖全系统。

网友A:
这么笼统,你都没把你们现在什么样的工艺介绍下,就来问优化的技术  ? 套同行的先进技术?

网友B:
减少焊点,就是增加接头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笼统,你都没把你们现在什么样的工艺介绍下,就来问优化的技术  ? 套同行的先进技术? ...

现在就是用管子硬焊,然后很大概率有孔

网友(点评):
人不行先解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焊点,就是增加接头咯,,,,,

这个真空管道用的接头也是要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笼统,你都没把你们现在什么样的工艺介绍下,就来问优化的技术  ? 套同行的先进技术? ...

现在想着能不能直接把真空管道弯成需要的形状,但这个偏差累计的话,怕不好拼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管子硬焊,然后很大概率有孔

找个一百八的焊工干那五百的活呗,以前我们自己的焊工焊的好出问题,后来找个五百块的,一次过检,搞多几次了,人家给你看着怎么焊的都不怕,关键我们学不会。

网友:
3D打印一体成型

网友:
不焊就用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着能不能直接把真空管道弯成需要的形状,但这个偏差累计的话,怕不好拼装。
...

这相当于把原来是弯头的地方,用一体弯曲管道了。也是可以的。

如果担心不好拼装,可以在需要安装固定的地方采用柔性连接管。比如波纹管,软管等等。

网友:
说句实在的,真空管道除了必须配装管件其余全部焊死,这就是所谓的绝户活儿,要想确保使用,焊工是关键的关键。

网友(点评):
确实,真空管都是做内焊的有问题返工修都没办法

网友:
成本不高的话,确实是个好主意

网友C:
负压漏一个地方,就会严重影响管路真空度,且查漏点难度比较大。
相反,正压的话,少许的泄露不至于影响系统稳定,而且泄露点很容易发现。不过,如果后续用的真空发生器想省钱,不是节能型的,那压缩空气耗气量会飙升,省下的钱还会浪费出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负压漏一个地方,就会严重影响管路真空度,且查漏点难度比较大。
相反,正压的话,少许的泄露不至于影响系 ...

麻烦问一下,负压管道一般怎么检测有没有漏的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负压管道一般怎么检测有没有漏的地方呢

负压测漏很麻烦:

1. 分段检测;
2. 管路加正压(压缩空气、氮气),外涂肥皂水,观察气泡。类似补胎,成本低,灵敏度也不高;
3. 管路加压,检测压力衰减。成本高,效率也不高,但灵敏度高;
4. 氦气测漏。成本很高,效率一般,灵敏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压测漏很麻烦:

1. 分段检测;

我这边除了氦气检漏没用过,其他方法都在用,通过正压状态去判断负压状态有没有漏点太难了,特别有时候还涉及到阀门正压和负压的极限值不一样。感谢回答。

网友:
真空确实麻烦啊